solidworks装配体已经有约束为什么还能移动

楼主(2016-08-10):
solidworks装配体中已经约束了同心,为何转动轮子的时候是整个子装配体移动,点击重建后又正常了,这是软件BUG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约束不全的原因。

网友(点评):
实际上这个前轮和长螺栓之间是约束全了的,点击重建后,再去拉零件就拉不动了,

网友:
切,知道bug是什么意思不。以为懂个名词就可以乱叫了,凡事抱怨外部因素的,不从自己身上找毛病的,就知道这人某种品质的。

网友(点评):
我踩你尾巴了?

网友:
SW里,尽量不要玩链式约束,容易出错
即A零件配合B零件,B配合C,C配合D。。。零部件越多越容易出错

楼上说的欠定义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网友:
SW 柔性装配这一块个人感觉不是很好用 不如别的

网友A:
电脑升级配置就可以了
我经常性约束后跑过位

网友(点评):
刚换的新电脑,配置足够的,刚刚又出现无端报错(配合),实际没问题,点击重建又好了,要疯了这软件

网友(点评):
那是电脑配置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升级配置就可以了
我经常性约束后跑过位

约束添加后不能自动重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约束添加后不能自动重建?

会啊
但是装配过多的时候会卡,比如你直线运动300mm,有时候你拉过头1000都没问题,然后你保存一下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