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堆高车的液压缸改造

楼主(2016-08-10):
我买了一个液压堆高车,因为是手动的,比较累,准备自己改造成自动的。现在有两点疑问:1是液压缸底座两边各有一个螺丝起什么作用,第二个就是液压缸的中间有一个螺丝,一旋,压力就泄了,液压杆就自动落下来了,原理是什么?手动液压缸是否可以直接改造成自动的?怎么改造?图片就是手动液压缸。

假如图不是很详细,可以在某宝上面看,比较详细。

网友A:
不是和液压千斤顶类似的原理吗?通过手摇或脚踩的方式将液压油注入油罐中,将活塞杆推起,达到升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和液压千斤顶类似的原理吗?通过手摇或脚踩的方式将液压油注入油罐中,将活塞杆推起,达到升降作用。

这个我知道,但泄压阀在中间是个什么情况?还有是否好改成自动的?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和液压千斤顶类似的原理吗?通过手摇或脚踩的方式将液压油注入油罐中,将活塞杆推起,达到升降作用。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泄压阀为什么在中间,原理是什么?手动的好改成自动的吗?怎么改?

网友B:
肚子股的难受,去WC,你说的手柄起作用,然后回落。自动很好听,但总要有动力才可以,液压泵站、蓄能器等,但对于堆高车明显不合适,堆高车的目的就是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肚子股的难受,去WC,你说的手柄起作用,然后回落。自动很好听,但总要有动力才可以,液压泵站、蓄能器等, ...

这个简单,就是动力单元,液压泵,分配器,我现在就是想知道是否好改?

网友C:
起重设备事关安全,切切不可胡闹!!!建议首先花点功夫把机构的原理,液压系统的原理、设计要点,起重设备的设计要求,尤其与安全有关的内容等等搞明白。这里说的搞明白不是在论坛里看看别人说些啥,怎么说,而是真的的读懂基本书,翻烂几本手册,真刀真枪拆装过几套设备再谈改造设计。否则,就算你设计出来,出了事没人给你兜着。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阀应该是控制下降速度的吧,自动化的程度?是否是“加装电子转向系统,配备蓄电池”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重设备事关安全,切切不可胡闹!!!建议首先花点功夫把机构的原理,液压系统的原理、设计要点,起重设备 ...

谢谢你的建议,我这个自己使用,也不需要举多重的东西,就是一个桶200kg,因为手动的,脚踩的太累,一次装车可能10-20桶,所以想改造成自动的,就像问问坛子里,有知道的吗?是不是油缸那边的螺丝拿掉,就可以直接接到油管,然后到分配器,再到液压泵就可以了?因为单独再买一个自动的油缸太浪费了,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阀应该是控制下降速度的吧,自动化的程度?是否是“加装电子转向系统,配备蓄电池”类型的

我暂时就想自动升就可以了,汽油机带动带分配器的液压泵,不知道这个油缸好改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就是动力单元,液压泵,分配器,我现在就是想知道是否好改?

我觉得液压的不好改,车子要推着到处走,动力部分也跟着移动吗?或许有微型的泵站,再深的我也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液压的不好改,车子要推着到处走,动力部分也跟着移动吗?或许有微型的泵站,再深的我也不知道了

动力部分就4kg左右,液压泵也简单,就是小区那种垃圾车底下就有的,不大,总体质量大概增加10-15kg吧,我就想问问那些知道的,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这个自己使用,也不需要举多重的东西,就是一个桶200kg,因为手动的,脚踩的太累,一次 ...

原理就是这样。

网友D:
13楼的这张原理图很到位。在储油腔的出油口上接一个小动力单元就马上改成一个电动的了(当然要有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楼的这张原理图很到位。在储油腔的出油口上接一个小动力单元就马上改成一个电动的了(当然要有电源)。

说实话,这个基本原理我也懂,假如那个泄压阀在下面,我也可以理解,但在中间的,你们可以细看。还有就是可以帮我看看,油缸两个螺丝,哪个可以直接接到液压泵上吗?

网友E:
楼主能找到这个手动液压缸的内部结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找到这个手动液压缸的内部结构图吗?

其实我也想知道,知道了就容易改造了

楼主:
看来大家都不知道啊

网友(2018-10-01):
期待手动液压缸的内部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