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热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6-08-10):
我有四种轴材料SKD11,SKD61,65Mn,scm415需要作成刀具.里外硬度需要达到HRC60左右,加工老板说做了真空淬火,这种处理是里外都硬吗?从表面可以分辩出来吗?如果不是里外都的话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除了scm415,淬透性都很高,都可以做到60,scm415是低碳钢,不适合做刀具。

网友B:
真空淬火,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点评):
不会吧,蛮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淬火,倒是第一次听说

真空中的淬火有气淬和液淬两种。气淬即将工件在真空加热后向冷却室中充以高纯度中性气体(如氮)进行冷却。适用于气淬的有高速钢高碳高铬钢马氏体临界冷却速度较低的材料。液淬是将工件在加热室中加热后,移至冷却室中充入高纯氮气并立即送入淬火油槽,快速冷却。如果需要高的表面质量,工件真空淬火和固溶热处理后的回火和沉淀硬化仍应在真空炉中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scm415,淬透性都很高,都可以做到60,scm415是低碳钢,不适合做刀具。

我不是问这个啊,我是想知道真空淬火是不是里外都硬的,不是的话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淬透性高就是你所谓的里外都硬

网友(点评):
真空分气淬和夜淬,如果说气淬只是表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淬透性高就是你所谓的里外都硬

是淬透性不是淬透啊兄弟

网友(点评):
楼主是典型的想要得到结论而不是原理,针对这几种材料,结合他说是真空淬火,还有做刀具尺寸都不会很大,基本可以判断是淬透了。

网友(点评):
材料是D16圆棒

网友:
你说的如果是里外硬度不均匀的现象是属于淬火油的渗透性不好,淬火工艺的问题,只要设备没问题,有没有问题,加之工艺正确,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如果别人的材料做出了没问题,你的有问题那就是材料的问题。硬度不均只有进行调质处理,再不行就只能报废了,合肥善克威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

网友(点评):
真空分气淬和夜淬,如果说气淬只是表面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淬透性不是淬透啊兄弟

真空淬火是整体热处理,淬透性高的话里外都是硬的,当然这只是感性认识。其中SKD11粹透直径是400mm,烧透了基本都能淬透。

网友:
做个试验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淬火是整体热处理,淬透性高的话里外都是硬的,当然这只是感性认识。其中SKD11粹透直径是400mm,烧透 ...

真空分气淬和夜淬,如果说气淬只是表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空分气淬和夜淬,如果说气淬只是表面吧?

选择油淬还是气淬是根据材料来决定的,那三种材料都是适合油淬的。
选对工艺都是硬的,比如高速钢,烧透了吹吹风就有硬度。

网友(点评):
多谢指教,如果说测硬度没有达标,应该是处理时间不够吧?

网友(点评):
不客气,如果出现不达标的问题,建议按照8楼提供的方法查找原因。

网友:
二者相比     气淬--表面淬,淬硬深度浅,相对硬度低些,变形小,表面光亮

网友(点评):
版主大大,相比于油淬,同样材质的大料气体淬火的深度大概是油淬的几成?比如长宽都是一米的D2立方体,油冷可以淬硬400mm的话,气淬可以到多少?

网友(点评):
如果粗略计算的话,是根据需求的冷却速度和冷却剂的比热容来算吗?

网友:
真空淬火后是金属原色。

网友:
转个搜来的答案吧,回答的有点莽撞了,楼主见谅。
楼主的问题可能要分两次回答 一、油淬炉与气淬炉的优缺点 1、常规炉型、同等功率下,油炉的适应面要比气淬炉要宽,气淬炉对直径教大及淬透性差的钢材适用面窄。 2、同归格(装炉量)的炉子,气淬的成本比油淬的要高,高的原因在于氮气比油的消耗大、工作周期更长、料框及炉内元件在经常的冷热交换下更易损耗。 3、带扩散泵的气淬炉可做高速钢、铍铜、不锈钢、钛合金等高价值产品,且可用于真空回火。油淬炉这方面则不行 4、对淬透性很好的钢材,气淬比油淬得到的组织更好,变形及表面光洁度也更好。 结论:气淬炉适合高端产品或特殊产品,油淬炉则适用面更广,生产成本更低。若是小热处理厂,建议第一台购置油淬炉,气淬则更适合后续购买及装点门面。 二、气淬的冷却速度 楼上兄弟谈到高压气淬的冷速,国内的炉子已经可以做到10巴没问题,但能否把大的Cr12淬到HRC60,则要打个问号。但是国际上已经作到20巴,且在实验40巴,20巴的高压气淬相当于静止状态下的真空淬火油的冷速,40巴的高压气淬则可到搅拌状态下的真空淬火油冷速。只是从头到尾那真空炉的成本不知比油要贵到多少了?!

楼主:
处于后的零件,我自己判断是气淬
@dfy99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于后的零件,我自己判断是气淬
@dfy99

根据什么判断的呢?可以铣削?这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点评):
液淬的话表面应该会有残留物,这个没有,材料是SKD61

网友(点评):
这个是热处理完的颜色,没有进行过后续加工对吗?铣削是什么时候做的,淬火之后?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线切割沿径向切开,打心部硬度,外协的热处理厂是可以测量硬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