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保护与液压油的关系

楼主(2016-08-10):
机械设备中液压系统中的液压油的好坏到底有哪些因素决定的?品质稳定的液压油品牌怎么都是国外的牌子,价格很高,国产的液压油有差在哪里?

网友:
    国内新液压油的等级一般是18/15   如果是比例或私服系统 新加油时需要用5目以上精度过滤器过滤

网友:
我只知道润滑油的粘稠度对设备的影响

网友:
国产液压系统元件的确比不上外车的,但液压油倒是没有听到过国产与外国的质量相比如何,这个液压油应该差距不大吧,至少不会经常更换液压油。

网友:
温度,含水量,污染等级等都会影响油品。

壳牌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