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床料头怎么锯

楼主(2016-08-10):
生产轴类工件, 都是直径27mm  长度6米到7米半的 圆钢。
数控锯床锯的。有两个液压钳。剩最后一锯的时候 无法完成尺寸定位。

土办法是买的一个铁块。后钳加紧后  动后钳,用板尺量到锯口距离,然后在放料,比较慢。

要求长度精度在30丝内
请教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你现在是采用后送料定尺吗?能否锯到最后的时候采用前定位定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采用后送料定尺吗?能否锯到最后的时候采用前定位定尺呢?

现在是光栅在后钳定尺寸,就是后钳回原点后 开始送料,按照指定长度  后钳进行送料作业。         如果改到前面的话,估计得改装锯了,在前面再增加液压钳和光栅。。。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光栅在后钳定尺寸,就是后钳回原点后 开始送料,按照指定长度  后钳进行送料作业。         如果改 ...

前面如果不增加液压钳,料就送不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