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体能不能实现自动定位?

楼主(2016-08-10):
球类物体,像篮球这种,在特定的位置印上标签,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对篮球实现定位?让印的标签都在同一个位置???

网友A:
既然是在特定的位置贴标签,那肯定那个位置有形状或者颜色的差别,要不然就不会叫特定的位置,如果有不同,那就利用差别进行定位,如果是形状,那就从结构下手,如果是颜色差别,那就用CCD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在特定的位置贴标签,那肯定那个位置有形状或者颜色的差别,要不然就不会叫特定的位置,如果有不同, ...

CCD定位太贵了,暂时不考虑,现在我们的零件是不规则的球体,有的是椭球体,有的一遍大一边小,要求在直径最大处打个孔,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动化实现?

网友(点评):
让它滚起来,用限位开关测量最大直径。

网友:
让它高速滚起来,就应该能看见你想看见的?

网友:
貌似挺难得

网友:
色标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