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聚氨酯包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8-10):
在弄一种聚氨酯包胶轮,如附图,包胶大约从100到120。
请问:1、单轮承载要求在500kg以上,要求耐磨。该怎么选用聚氨酯材料以及技术要求。比如规定材料、耐磨量、回弹量等。
          2、钢芯圆周表面是不是该加工出类似于螺纹,防止脱落。有这方面的标准么?
          3、石家庄周边是否有这样的加工基地,价格大约多少?

网友A:
一般是先做个模,往里灌。加固化剂凝固,再车。胶本身的耐磨性只是一方面,与轮子的粘合性非常重要。有整体脱离的当然是差的。先问好再做

网友B:
圆管一分为二,左边左旋螺纹,右边右旋螺纹,再包胶之后再上磨床,常州这边做的比较多。红色聚氨酯很贵,比硅胶贵多了

网友:
淘宝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先做个模,往里灌。加固化剂凝固,再车。胶本身的耐磨性只是一方面,与轮子的粘合性非常重要。有整体 ...

就是怕会出问题,所以想着在技术要求里都写好。因为批量很大,准备签合同的。但是我又没有这方面的标准或者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管一分为二,左边左旋螺纹,右边右旋螺纹,再包胶之后再上磨床,常州这边做的比较多。红色聚氨酯很贵,比 ...

我想用黄色聚氨酯。您有这方面加工的标准或者资料么?因为我想跟加工厂签合同的,想在技术要求里规定好。

网友(点评):
聚氨酯太贵了,你可以考虑三元乙丙材料。这种胶层机械加工性能比聚氨酯好,比如有的胶辊还要刻螺旋槽。聚氨酯表面会有很多毛刺。还有就是你要看胶水是单组份的还是双组份的,双组份聚氨酯单组份三元乙丙

网友C:
聚氨酯没看到你的硬度要求,橡胶轮接触的另一面是什么?粗糙度如何?

网友C:
一般防止整体脱落,一般可以要求做左右螺纹,现在厂家也有自己做粗化,增加粘合强度,还有你要求的寿命是多少,使用工况又是什么样的,温度等条件

网友C:
做个尼龙的,还可以更换

网友C:
湖北那边蛮多的

楼主:
就是这个。您有这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点评):
上海周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氨酯没看到你的硬度要求,橡胶轮接触的另一面是什么?粗糙度如何?

是在轨道上的。轨道是定制的,镀锌板轧制成型。表面粗糙度应该在12.5至6.3吧硬度方面,我没有参考资料,应该是邵氏93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防止整体脱落,一般可以要求做左右螺纹,现在厂家也有自己做粗化,增加粘合强度,还有你要求的寿命是多 ...

是不是我把这些写在合同里就行,不一定自己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尼龙的,还可以更换

尼龙的怎么更换?强度够么?很少接触高分子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湖北那边蛮多的

邮费贵啊,还有铁芯呢

网友D:
1.钢芯圆周表面滚花吧
2.图纸表明聚氨酯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钢芯圆周表面滚花吧
2.图纸表明聚氨酯硬度

图纸中这写出这两条就可以了吗?

网友:
表面滚花,包胶材质(聚氨酯),包胶硬度,还有允许的圆跳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邮费贵啊,还有铁芯呢

你直接把图纸发过去,包工料呗,我们的胶辊都是这么做的,重新包胶的都是让厂家来拉的,我们离他们更远,因为有些材料还真只有他们才能做得出,耐酸碱,尼龙更换不是很简单,坏掉就敲出来即可,聚氨酯胶辊图纸方面,图中辊芯表面可作出螺纹线,技术要求做相应说明,表面邵氏硬度我们一般在SHAO85±5,硬度较高,因为都做夹送辊和张力辊,承载都是十几吨的,粗糙度根据使用工况,一般有1.6,做车轮的就不用做太多要求了吧,12.5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把图纸发过去,包工料呗,我们的胶辊都是这么做的,重新包胶的都是让厂家来拉的,我们离他们更远, ...

这是我前几天出的图。新人,你帮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前几天出的图。新人,你帮看看

1、辊芯镀镍,防腐介质为何,如为简易防腐,发蓝即可;
2、聚氨酯胶辊寿命1年就不足了;
3、胶辊线压150KN/M,可否考虑加宽轮宽;
4、2m/s是低速吗?
5、你设计是一排脚轮吗

网友(2017-08-25):
学习一下,挺有用的!

网友:
请问下如何来确定其承载力呢?

网友:
螺纹精度6H不是不用标出来吗?这种聚氨酯包胶轮可不可以在聚氨酯上加工圆弧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