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压铸的前辈帮忙看下设计的压铸底壳

楼主(2016-08-10):
准备采用压铸,材料初步选择ADC12  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外壳结构!但是考虑到后期外观,想做外观处理!ADC12不太适合!前辈有什么推荐的吗??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eSdTReq
文件这里可以看!

网友A:
压铸是个什么概念?谢谢

网友:
外观可以喷砂之后电泳黑,听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铸是个什么概念?谢谢

压铸,简单的说就是把铝合金熔成液体,然后注射到模具里面成型

网友B:
ADC12是铝合金材料,这是压铸;铝合金压铸件的表面质量应该挺高的,处理一下后,应该能满足表面质量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12是铝合金材料,这是压铸;铝合金压铸件的表面质量应该挺高的,处理一下后,应该能满足表面质量要求吧 ...

想要做成原色!又不能氧化

网友C:
做下喷砂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下喷砂不就可以了吗

喷砂之后,很容易氧化变色!特别是用手摸过之后,容易留下脏污,还有手印!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