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外罩手拉门用什么滑轨?

楼主(2016-08-10):
       以前没有做过钣金设计,闲下来想设计一款简单的机柜外罩,学习学习练练手。刚刚画了一个粗线条外观,想到一个问题:机柜的拉门是用的滑轨吗?还是像家里的拉门一样用的轮子加轨道?
       请专家们指点指点

网友A:
看情况和价位
有V型轮式样的,也有圆柱滑轨式样的

网友B:
可以用线性滑轨
http://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300068020/?KWSearch=%E7%BA%BF%E6%80%A7%E6%BB%91%E8%BD%A8&searchFlow=results2produc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线性滑轨
http://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300068020/?KWSearch=%E7%BA%BF%E6%80%A7%E6%BB ...

这就是抽屉上用的滑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和价位
有V型轮式样的,也有圆柱滑轨式样的

轮式的是不是会晃动?

网友:
数控机床防护罩的导轨,有滑轨也有轮子轨道的,都可以,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防护罩要求不高,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式的是不是会晃动?

光轴导轨静音,不晃动
轮式的有间隙,声音大

网友:
V轨+轮子的就可以了,直线导轨在这里不耐用,铁屑太多

网友:
上边用圆柱的直接导轨,下边折个轨道,车个小轮就很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