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公制单位出管路图,长度用mm。求routing高手

楼主(2016-08-10):
routing 高手进,如何用公制单位出 管路图,管子长度用mm

网友:
1、软件版本
2、是官方routing库、自定义routing库还是第三方routing库
3、做到什么程度,现在的现象是什么,现在的单位是in还是其他

网友(点评):
SW2013;官方库;刚开始学,返现长度是英寸,改成毫米麻烦

楼主:
没人用 routing 么?

网友:
我都回复了啊,你的问题说的不清楚,让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解决方法:
自定义符合自己企业要求的管路零件,可以用官方模型+系列零件设计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