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杆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6-08-10):
请问:如果不考虑摩擦力的话,是不是有下列关系:
1、丝杆的直径不变,则扭矩和螺距成正比。即螺距增大一倍的话,扭矩也要增大一倍。
2、丝杆的螺距不变,则扭矩和直径成反比。

对吗?

网友:
从做功的角度看,丝杆转一圈所做的功,等于螺母移动一个螺矩所做的功,其关系为:M*2π = F*p,M为扭矩,F为轴向力,p为螺距。可见跟直径没什么关系。

网友A:
没关系,自己找个扭矩扳手试验一下

网友:
半天也想不明白怎样得来的结论:丝杆的螺距不变,则扭矩和直径成反比

网友:
丝杆输出扭矩与丝杆直径无关,丝杆输出力才与丝杆直径有关;丝杆输出扭矩等于电机的输出扭矩。

网友:
楼主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自己找个扭矩扳手试验一下

关系1总是成立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系1总是成立的吧?

我记得公式是这个T=F*S/2π,按照你这个说法,我也没发现错误的地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