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设计平行度能不能保证

楼主(2016-08-11):
一个平台,两边支出两个支座,图示是宽度方向,长度方向为4500,支座与平台是通过定位销与螺钉连接,现在想把支座与平台连接完之后,整体上龙门铣,在支座上铣出两个槽(圈红的部分),我想问问,以平台上表面为基准的话,能不能保证两边支座铣出的槽相对于平台上表面的平行度?以及两边槽的高度差? 因为我要在加工面上装直线导轨,所以两加工面的平行度,高度差都必须要保证

网友A:
第一,基准A不是加工的安装面,所以加工位置的平行度取决与底面与A面的平行度,当然加工的时候人家可以给你打百分表校平A面,下方垫东西,但是实际情况机架比较大并不好垫,然后机架本身可能有变形,所以加工面与A面的平行度难以在这里下结论,平行度要求高的话需要将A面同时加工。
另外,加工面加工后机架仍然有可能应力变形,所以2个加工面的平行度,取决于加工后机架变形量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基准A不是加工的安装面,所以加工位置的平行度取决与底面与A面的平行度,当然加工的时候人家可以给你 ...

那大侠  你们平时做导轨安装座的时候,这些参数都是怎么保证的啊?

网友(点评):
机架设计的时候,从结构上就要考虑焊接精度的保证,和加工后重力应力变形的问题,导轨安装的地方,可以用厚实的热轧钢(铁现在不值钱),焊接完人工时效,再上龙门铣

网友(点评):
嗯 我们领导也说要先时效再上龙门铣

网友B:
楼主,不好意思,借用你的楼
看到你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好像发现我的问题比你的还多
一、        设定上表面为A面,下表面为B面,你这里说用A面作为基准,我怎么感觉B面会比较合适,因为是龙门铣床,应该B面是夹装面吧,B面的平面度直接影响了上表面的相对平面度,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没接触过龙门铣床)
二、        用A、B作为基准面,这个基准面是不是太大了,基准面自身的平面度就很难保证了,何况还要做别人的基准。你是要装线轨,单就线轨来说只需两个线轨槽平行就行了,是不是只需要以其中一个线轨槽作为基准面就可以了。
我是没怎么接触过机加工的新人,请大家指教

网友(点评):
B面是可以垫的。使用它做基准的话并不好测量,A面是粗基准,一般会打几个点等高就认为它是与机床导轨平行的。加工面的质量是机床的综合刚度和零件自身的刚度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好意思,借用你的楼
看到你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好像发现我的问题比你的还多
一、        设定上表面 ...

我是第一次做直线导轨的东西,很多地方都不懂,机械加工更是不懂,平台的下表面是空心的,我考虑平台的上表面大而且平,所以想用它来做基准,你说的用一个加工面做基准,我觉得应该也行

网友C:
没有给平行度的具体公差尺寸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应该没有问题。加工两边支座时,把A面加工一个基准出来,效果更好。

网友(点评):
这个A面 原本就是一个精加工的面

网友D:
1、在保证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降低加工精度2、考虑提高加工面的结构强度,减少加工应力的变形量3、考虑去焊接应力(铸造应力)的工艺措施,如热时效处理,人工时效处理等。。。

网友(点评):
我没做过直线导轨的东西,也不知道它要求的精度到底有多高,这个是我们自己用的一个小设备,要求没有多高

网友(点评):
这个在上龙门铣之前 会做时效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没有给平行度的具体公差尺寸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应该没有问题。加工两边支座时,把A面加工一个基准出来, ...

要求如果没有多高,找A面基准加工两支座,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知道了 谢谢大侠

网友:
A已经精加工的话,校A面然后加工导轨面,很多大型机架导轨面都是这么干的。精度的话就要看机床本身和师傅的水平了,不可能太高,因为校A面就存在误差。这么大的幅面精度要求也不能太高了。
这种精度问题我都是直接问制造厂的师傅,不同的师傅给的精度也都不一样
最好是A面和导轨面一次装夹加工,这样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在保证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降低加工精度2、考虑提高加工面的结构强度,减少加工应力的变形量3、考虑去 ...

这个得看你直线导轨的型号以及精度等级

网友E:
LZ是要搞类似于这个设备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要搞类似于这个设备吗?

精度远远没有这么高,只需要在导轨上支撑起一个龙门架,使龙门架能沿导轨顺利滑动就可以,我画了一下,大概这样,精度也标了

网友:
加工基准的选择要以加工过的特征为准,再来加工其他的特征,这样才能保证加工的精度,还要考虑实际的使用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求如果没有多高,找A面基准加工两支座,应该没有问题。

同意这个观点,校平A面,加工2个侧面安装面,精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关于平面度请教下楼主:平面度0.037,你是根据哪个长度查处的精度,我查处的是0.3?

网友(点评):
我是看导轨选型手册上的行走平行度要求

网友:
校正A面作为基准也是可以的

网友:
64这个尺寸上加公差,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这个我不知道给的合不合理,安装线轨要求两边高度差是±0.1,我想的是以平台上表面为基准,加工两个安装面,以±0.05公差看的话,两边安装面的累计高度差可以控制在0.1以内

网友(点评):
目测是35导轨,4.5米保证5丝平面度,图纸是应该这样标,不知道龙门铣能达到这个精度吗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铣的时候以A面为基准,一次装夹,直接两边支座一起铣过去就行了,我们有做过桁架上面的横梁,也是需要铺设直线导轨。

网友:
加工后达不到要求的话,可以采用铲刮来保证平行度和平面度,这是个技术活。许多磨床导轨都是铲刮出来的

网友:
楼主表达没有彻底,从常规设计看,只要A与支座面和槽同时加工完成就可以把加工精度保证到龙铣精度。至于工序和夹装我就不说了

网友:
以底部 为平面 ,上面一次加工出来应该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F: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大侠们的建议长知识了。希望楼主最后方案定下后,说一下,我也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大侠们的建议长知识了。希望楼主最后方案定下后,说一下,我也参考参考。

我的方案被否了,现在准备改成直接在铸铁平台侧面铣槽,导轨侧放在槽里,我待会传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大侠们的建议长知识了。希望楼主最后方案定下后,说一下,我也参考参考。

领导让改成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侠  你们平时做导轨安装座的时候,这些参数都是怎么保证的啊?

其实不用时效也可以,我们这先做两个面保证高度差,有点变形,再用校平机整回来,0.02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