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2016-08-11):
各位大侠:
       最近做了一个气缸加导轨的机构, 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谢谢

左侧为15*400 气缸, 右侧为15导轨, 两侧使用螺栓锁紧, 跨距为300, 上面的负载为5公斤, 导轨和气缸安装在5MM厚不锈钢上.
气缸上支撑部分的高度为100mm , 悬伸长度为400mm.

网友:
汽缸与导轨位置布局感觉不合理,容易卡壳;

网友:
悬臂多少会抖,卡壳 不至于

网友A:
不合理,建议2边导轨,中间气缸。反正导轨很便宜

网友:
看负载情况:
1:重心位置是太远。明细上面强度高。导轨强度弱。导轨易损坏。
2:负载对导轨的影响,易损坏导轨和气缸。
3:气缸与导轨支撑宽太小,容易自锁。
4:不建议气缸直接承受径向负载。易损坏。

网友:
如果使用频率高,建议两侧导轨,中间气缸的经典设计,给力机构和导向机构分开,气缸的连接最好用铰接方式,否则出现过定位,只是结构要复杂一些。

网友:
这种结构使导轨和气缸活塞受扭,对直线导轨和气缸来说都不是很合理的工况。
建议采用双导轨,气缸在双轨中间,使受力均布。如果非要使用单轨的话选用宽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建议2边导轨,中间气缸。反正导轨很便宜

导轨不便宜吧

网友:
单边导轨不好吧,气缸动作快的话应该会有 卡住趋势,势必带来能量损失,加速损坏。
中间气缸 两边导轨好。
非要单边导轨,可移动部分做长一点会好些。

网友:
直接气缸不加导轨得了!缸劲选大点! 气缸+导轨本身属于过定位

网友:
都建议你中间放气缸,两头用直线轴承。

网友:
这种气缸本身已经带直线轴承导向的了!

网友C:
汽缸没有问题吗? 我没看明白,15*400???是这样的?请教

网友:
重量不大的话直接上两气缸,考虑成本的话选择两边导轨加中间气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导轨不便宜吧

上银的也才200多一米,加滑块应该也不会超过6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银的也才200多一米,加滑块应该也不会超过600块

你这也的看型号,精度等级,15 25 35每个都不一样。也有几千块一个的

网友D:
汽缸放中间  两边加线轨   为了稳定保险   汽缸自身的导向间隙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汽缸放中间  两边加线轨   为了稳定保险   汽缸自身的导向间隙很大的

两边线轨的平行度呢,要求会很高的,如何保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缸没有问题吗? 我没看明白,15*400???是这样的?请教

气缸是气立可得  MRU15- 400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缸放中间  两边加线轨   为了稳定保险   汽缸自身的导向间隙很大的

气缸自身的导向间隙 在那里可以查到 ?   间隙过大会有什么影响 ?

我们现在按照图中所示的安装后 只要线规和气缸两侧都锁紧螺栓后就会卡紧,
针对这种情况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没 ?

网友:
5KG负载,这种结构15的缸估计不够,会憋住。这种受力不均匀的结构容易损坏气缸和导杆。做下受力分析可以直观看出问题。

网友:
哇好厉害呀萌新学习了

网友:
这种气缸亚德客和SMC都很容易坏。我曾经有台机全都用的这样的气缸,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线轨的平行度呢,要求会很高的,如何保证呢

线轨销钉靠边定位 板与滑块连接的话  一边滑块销钉或是凹槽定位   另一边滑块靠边定位避免过度约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自身的导向间隙 在那里可以查到 ?   间隙过大会有什么影响 ?

我们现在按照图中所示的安装后 只 ...

1:汽缸高度和滑块高度  不一定等高
2:汽缸滑动方向和线轨  不一定平行

网友:
中间气缸,两边分别用直线轴承可能会刚好一些,而且造价还会更便宜一些。

网友:
有点偏重啊,过定位 ,会出现卡卡的现象。

网友:
这种机构不太合适,太伤气缸、滑块。

网友(2017-03-08):
两侧导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