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键槽轴公差标注的请教

楼主(2016-08-11):
昨天画了一根带普通平键的轴,在标准尺寸公差时,突然卡住了。想不明白那里出问题了,请教下大神。
我画的部分轴是这样的

25的轴,选用h7公差。平键8*L,GB中这样规定的是键深度公差0至+0.2。

轴,一般标注是d-t,以前都是按上图所示直接标注的负差,-0.2至0。

突然想到,这里不对吧?是不是应该按尺寸链进行计算:

轴径25,增环;键槽深度t,4,减环。

封闭环上偏差=0-0=0(增环上偏差之和减去减环下偏差之和);

封闭环下偏差=-0.021-(+0.2)=-0.221

所以图示标注是不是应该是21(0,-0.221)???

可是如果这时将键槽深度作为封闭环,计算出来的结果又与GB规定不一致了。

怎么回事?思路在哪里出错了

网友A:
楼主多想了。照标准选择就可以了。
要计算尺寸链的话,应该4是封闭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想了。照标准选择就可以了。
要计算尺寸链的话,应该4是封闭环啊。

标准中规定的是键槽深的公差。
轴一半可能直接标注键槽深。
可是毂就不那样标注啊

4那里的公差是知道的。所以21那里是封闭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中规定的是键槽深的公差。
轴一半可能直接标注键槽深。
可是毂就不那样标注啊

4哪里有公差啦?

楼主:
4是键槽深啊  GB里直接就规定了

楼主:
我截图没截上,那里的公差是  +0.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截图没截上,那里的公差是  +0.2,0

哦,你说得对,是这样的。
不过我们之前都习惯把+0.2,0当做键槽深度方向标注的通用公差了。

网友(点评):
标准的宣贯材料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明。

网友:
标准的宣贯材料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明。

网友:
比如这样的说明:

1.在工作图中,轴槽槽深用t或(d-t)标注,轮毂槽深按d+t1标注
2.d-t和d+t1的偏差按相应的t和t1的偏差选取,但d-t的偏差应取负值

网友:
我记得设计键槽时,根据设计手册,选定平键,就能得到键槽的公差;好像没有要计算这个什么封闭公差的。

网友(点评):
照标准选取,当然不要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