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输送带分离会不会导致二次卡不进

楼主(2016-08-11):
如此大概方案图。。主要是拖输送带出来清洗,但是又不想动力那部分碰到清洗液。。。然后构思了此方式。这样做会不会二次装夹的时候,导致卡不进的呢。。毕竟齿轮的配合这样多的圆弧,至于轴那些惯性我可以设置个弹簧涨紧的抵销惯性。。。有没更好的方式的。谢谢

网友A:
输送带清洗,我想,如果拆下来清洗,动力机构等的拆卸应该没有问题的,清洗完再安装上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送带清洗,我想,如果拆下来清洗,动力机构等的拆卸应该没有问题的,清洗完再安装上去就是了。

一天需要清洗3次的,是需要分离的。。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但是只想用下这个,因为齿轮传动效率高。。。不知道有没类似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需要清洗3次的,是需要分离的。。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但是只想用下这个,因为齿轮传动效率高。。 ...

啊!每天清洗三次,那就不能完全拆卸下来洗了。你的意思是只拆卸两个联接齿轮,洗涤时不能影响电机部分;我想应该没有问题的,齿轮配合是有松动的,但可能不是那么好装配上去就是了;如果是联轴器连接,就方便拆卸了。

网友:
每天清洗三次,可以考虑在工作位置清洗

网友B:
皮带变长,下面做清洗,选择清洗动 皮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变长,下面做清洗,选择清洗动 皮带不动...?

不是,是直接把整个整体分离。比如在电机那边是内齿轮,然后在输送带这边是外齿轮。当结合时候,齿轮互相齿合,输送带运动。但是当分离时候,就不动了

网友:
食品行业吗

网友:
看你的输送带下方有滑块,可考虑皮带轮轴端部加工成方柱形式
与外齿轮采用活动的装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