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运动问题

楼主(2016-08-11):
今天看到一个东西,动力是人摇的手柄。手柄带动轴旋转。顺时针摇动手柄,轴带着链条运动。逆时针摇动手柄,轴也旋转,但不带动链条运动。请问,这是轴承的原因,还是其他结构上的原因。不懂,我不知道怎么查,特来求助大神们。

楼主:
查了有种单向轴承,但说另一个方向是锁死的,与我观察到的情况不符。

网友A:
超越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越离合器

外观是看起来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越离合器

超越离合器也有这种效果

网友:
你这个棘轮就能实现吧

网友B:
自行车踏板转轴也是这样运动的,用的是棘轮。
你可以查查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踏板转轴也是这样运动的,用的是棘轮。
你可以查查相关资料

的确很像,向前踩带动大链轮,向后就打滑。

网友:
不就是自行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有种单向轴承,但说另一个方向是锁死的,与我观察到的情况不符。

单向轴承就是楼上说的超越离合器,另一个方向锁死,是指带链轮动那个方向
另一个方向自由,就是打滑,不传递力矩

网友:
自行车不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2017-12-20):
这个应该是类似超越离合器之类的。之前见过一个日本的机器,啮合的两个齿轮有一个是浮动的,主动齿轮顺时针时,从动齿轮也转动,主动齿轮逆时针时,从动齿轮打滑。

网友:
应该是经纶结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