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的机型选择

楼主(2016-08-11):
一.无人机机型种类
四轴 VI型   V型稳定性操控性大于I型。原因:
六轴 VI型    同上
八轴 VI型    同上
六轴共轴 VI型   稳定性无区别
八轴共轴 VIV型稳定性大于I
其他机型:八轴六轴布局:拉力接近于八轴,增加了横向轴距。(植保应用)
二.如何选型
从效率角度上来说轴数越少效率越高,无刷电机电能转化为动能效率大概为80%,电机越多也代表损失的电能越多,一般选择机型会去估算起飞重量的前提下尽量选择比较少的轴数。
从稳定性上来说轴数越多机型越稳定越安全可靠。轴数越多飞控能控制的轴和角度越多,修正越细腻。即使有个别电机停止转动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其他电机的补偿来维持机身的稳定。俗尘断轴保护。
三.矛盾的兼顾:例如,理论上八轴共轴结构为为目前传统机型里面最稳定最安全的结构。上下电机抵消了反扭力震动更小,也大大降低了单臂共振的概率。但是X8效率比米型八轴效率低了10%-20%.如果是比较重要的行业应用兼顾人身以及财产安全那么我们一般选择X8结构,如果追求航时以及操作的舒适度我们选择六八轴,如果极限追求航时那么四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四.机架的选材与结构。材料:有的厂家为了节省成本用玻纤作为机架的中心受力板,玻纤有韧性在震动大的情况下会出现大幅度衰减时间长的震动,会对IMU造成一个连续的干扰。一般刚性较强的材料震动幅度小IMU减震棉可以轻松过滤掉。所以对于大载重的机型还是建议用刚性较强的材料例如最常用的碳纤维板做中心受力板。
结构对于一架无人机是至关重要的,好的结构可以尽量弥补材料的弊端。一般我们要找到无人机的主受力点关键位置需要做加强减少因为拉力过大引起的形变。对于中心板比较大的机型在机臂连接末端中心位置需要加强上下连接,安装飞控的四周也需要做特殊的加强,防止共振的产生。
四.安装无人机注意点:尽量保证每个机臂的长度一致,尽量保证电机水平,尽量保证GPS不被遮挡,尽量保证磁罗盘远离电子设备磁性物体,尽量保证动力冗余足够(负载起飞油门40%-65%),尽量保证结构无虚位,尽量保证重心在中心,尽量保证IMU安装于震动较小的中心位置,尽量保证磁罗盘指向和IMU指向一致。
五.无人机安全:无人机电机转速较高桨比较坚硬锋利。尽量不要在人群中飞行,不要在人员头顶飞行,电子设备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稳定。尽量不要在建筑物附近飞行,建筑物的遮挡会大大增加丢星的风险,操作员尽量保证与飞机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再飞行。飞行时尽量疏散围观人员。调参时尽量不要带桨调试。永远不要把它当作玩具。对他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六.行业应用:

网友A:
大疆无人机是行业的品牌吗?很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无人机是行业的品牌吗?很贵吗?

大疆是品牌,市场占有率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无人机是行业的品牌吗?很贵吗?

大疆飞控成本像NAZA系列差不多200多,A2系列除去接收机700左右。无人机成本有限主要是挂载贵以及外围的硬件贵。贵不贵还看你的选择和用途

网友:
我也不知道,应该不贵,电池工业 还需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