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学自准直仪怎样校验和调校?

楼主(2016-08-11):
各位大师求教一下买来后的光学自准直仪怎样知道它的精度是否达标?
后期如果想校验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校验和调校?
比如卡尺之类的我可以找计量局这个我找谁?
厂家也是有质保期的这东西过保了。厂家再联系不上总有个解决办法吧~
请各位大师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没用过,自己猜想,对同一个值可以多次重复测量,看看精度是不是变化很大

网友:
精度是否达标应该有个量块之类的吧,至于调整可以一点点试吧(我也没用过纯粹是猜测)

网友:
找厂家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