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刀具参数的用法

楼主(2016-08-11):
请教在车床 刀具参数的用法:

如下车床程序段
        T1 D1
N01 M3 S3000
N002 G0 X100
N003     Z10
N004 G1 X0
N005 G0 X100
N006 M0 M5

N007 G0 X100
              Z10
... ...

在程序段 N006 将机床停转,测量长度尺寸后,根据尺寸偏差,将T1D1参数进行了修改
然后继续运行程序。坐标会根据刀具参数进行偏移。

我试过在M0后,修改的刀具参数对程序坐标产生作用。
而在其他程序段手动暂停,修改刀具参数,修改的数据对坐标不起作用。

请问是不是必须要在M0 才能修改刀具参数。
是否还有其他方法,能在程序过程中修改刀具参数,进行坐标的偏移。

网友:
程序进行中不可以补偿尺寸的,只有这一段程序执行完后才可以更改刀补,程序也才会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