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哪一道工序最重要

楼主(2016-08-11):
齿轮的加工工序有很多,从热处理-精车-滚齿-外圆磨-磨齿等等,请问这些工序中影响最大的,最重要的是哪一道工序呢?

网友A:
对最终的结果来说都很重要,哪有什么“最重要”的说法。

如果真有不重要的工艺,请放心,齿轮生产厂家会从成本角度考虑,省下这一步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最终的结果来说都很重要,哪有什么“最重要”的说法。

如果真有不重要的工艺,请放心,齿轮生产厂家会 ...

最重要可能是少了这步产品不能用,而次要步骤就是少了这块,产品的质量降低,在低要求下可以使用。

网友:
确实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可能是少了这步产品不能用,而次要步骤就是少了这块,产品的质量降低,在低要求下可以使用。

少了第一步就不能用啊

网友:
下料最重要,下料不好,就没有后续工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可能是少了这步产品不能用,而次要步骤就是少了这块,产品的质量降低,在低要求下可以使用。

那就是只要求能做出齿轮形状就可以,粗车外圆+滚齿

网友C:
都重要吧,一环扣一环,非要说重要的话,可能就是磨齿吧

网友:
控制公法线长度的变动公差,对于高速齿轮降噪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D:
楼主想偷工减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偷工减料吗?

三观不正
人家是想重点控制

网友:
其实每一步都应该讲都是重要的,至于最重要,那就难讲了;以加工来说,肯定最后的精加工最重要,因为它最终决定尺寸。

网友:
曾有人问我,齿轮哪个参数重要。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个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重要吧,一环扣一环,非要说重要的话,可能就是磨齿吧

可以说一下原因吗?

网友:
楼上的已经说明了,其它步骤的尺寸也是很重要,哪一个尺寸不合适,那到最后也是安装不了的

网友:
精车和滚齿

网友:
不能这样说,都重要,伙计,因为这是齿轮,齿轮,齿轮!重要的事情说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