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文件 模型测量问题

楼主(2016-08-11):
厂家发了个发动机模型 jt文件格式,用ug8.0打开无法进行测量,模型均为小平面体,文件——属性——jt文件_抽取数据灰色无法选中。问:如何才能对模型进行测量?

网友A:
咨询厂家

网友B:
有UG导入jt文件,不要直接打开。这里有一个教程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_ltDyyQ551k
JT格式;一种轻量化三维数据文件,它的优点就是可以把一个普通的3D图档,缩小很多倍,最多可达缩小原来 prt文件的几十倍,JT文件在汽车工业、船舶工业领域上应用很普遍,另外,JT文件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把JT文件插入到OFFICE软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UG导入jt文件,不要直接打开。这里有一个教程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_ltDyyQ551k
JT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是ug8.0我找不到导入jt格式的选项。

网友C:
JT文件一般是catia生成的,由于某些原因,catia原文件较大,所以生成的一种小平面体格式,可以查看外观,但是不能测量,也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估计是发邮件,做Excel方便。
汽车厂偶尔会用到,我帮同事搞过一次治具,非常麻烦。
建议楼主问问经常处理自由曲面的朋友,看看他们有没有类似经验,网上可以找的参考资料并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JT文件一般是catia生成的,由于某些原因,catia原文件较大,所以生成的一种小平面体格式,可以查看外观,但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UG是可以导出jt文件的,jt文件很少,很有优点,很多三维软件都支持的格式。
之前我回复的有点问题,那个视频没有讲到导入,只讲了导出,有空我做一个教程视频。
我试了一下,UG可以打开jt文件,但打开后,不认为是实体,也不能选择实体和面和线等等,但可以再次导出,所以要先导出为某个格式,如parsolid的后缀x_t格式文件,再打开一个空文件,再导入,则可!

(原回复贴
有UG导入jt文件,不要直接打开。这里有一个教程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_ltDyyQ551k
JT格式;一种轻量化三维数据文件,它的优点就是可以把一个普通的3D图档,缩小很多倍,最多可达缩小原来 prt文件的几十倍,JT文件在汽车工业、船舶工业领域上应用很普遍,另外,JT文件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把JT文件插入到OFFICE软件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我刚刚制作的一个视频,UG导入和导出jt文件,我的贴子在:http://www.cmiw.cn/thread-467638-1-1.html
里面附上我刚刚上传的视频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制作的一个视频,UG导入和导出jt文件,我的贴子在:http://www.cmiw.cn/thread-467638-1-1.html
...

我试过导出其他格式再导入,也是不行。然后我仔细分析您的视频推测可能是个原因:1.如下图中,您在开始导出JT文件时勾选了包含“精确几何元素“项,故后面进行其他格式转换后能实现(此处如您有时间,可否再次验证一下。由于我安装的是UG8.0导出JT文件时没有该选项,只有9.0及以上的才有)

UG8.0 导出JT对话框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厂家

已经准备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