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控制阀和节流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8-11):
见符号,感觉速度控制阀和节流阀没什么区别啊?都是把截面积缩小放大吧?而且速度控制阀的止回功能没什么用吧,一般用在气缸接口上。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从图中就可以看出来,调速阀是单向调节的,节流阀确实双向的。没发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就可以看出来,调速阀是单向调节的,节流阀确实双向的。没发现吗?

说的是

网友:
    第一个是 单向节流阀       第二个是 节流阀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气动的调速功能区别不大

网友:
速度控制阀的止回功能是必须的。
一个气缸用两个,一般情况下用背压节流的。
这样气缸顶出的缩回的速度可以单独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就可以看出来,调速阀是单向调节的,节流阀确实双向的。没发现吗?

那这样讲,节流阀也可以调速了?为什么要单向调速?有什么作用?
调速是通过调节通气截面积,那调压阀是什么原理?怎么调压的?

网友(点评):
建议你有空多看看教材呗,液压与气动上有的。

网友(点评):
等你要用到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分这么多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