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决120V交流感应电压的问题,5000元现金酬谢!

楼主(2016-08-11):
          我自己做了一台自动杀鱼机,在测试机器性能的过程中有时会被麻手的感觉,就是触电了,后来用万用表量过,找电工确定过,是有120V左右的交流感应电压。因为自己也不懂电,所以想找专业的前辈指教。(要求在不接地的情况下去掉感应电压)给予5000元酬谢。

        下面我简单说下电器配置。220V电压输入,主电机1.1千瓦,配一个简易的数显控制器,一个双路24V/5V的开关电源,一个86步进电机套装,6个DC24V感应开关. 5个继电器。一个变频器。

     本人不怎么在线,15952876772

网友A:
自动杀鱼机?新鲜!不同种类大小不同的鱼怎么弄

网友(点评):
不管大小直接电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杀鱼机?新鲜!不同种类大小不同的鱼怎么弄

半斤到5斤的鱼,不同的鱼不同程序,去鱼鳞,破肚,挖肠子

网友B:
这个可不好办啊,人家告诉你之后你说不行,然后自己再解决问题,钱也省了,不过论坛好人多,不如直接求助,会有人解答你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有些型号的开关电源为增加抗干扰性能,在2个电源线之间串联接连两个电容, 两个电容之间接到外壳,这会有一定的“漏电”,但是漏电很小,不会造成伤害。你确定你买的电源是品牌达标的就没有问题,不必担心触电。推荐买正牌子的,不要贪便宜买到水货。

网友D:
电器板子与电气柜连接用绝缘垫圈...用个铁链拖住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好办啊,人家告诉你之后你说不行,然后自己再解决问题,钱也省了,不过论坛好人多,不如直接求助, ...

可以增加到一万,签合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器板子与电气柜连接用绝缘垫圈...用个铁链拖住地就行...

试过哦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有些型号的开关电源为增加抗干扰性能,在2个电源线之间串联接连两个电容, 两个 ...

专业的问题我不懂,我可以买正品的开关电源,但这样120V的电压一下去掉估计危险,但可以打我电话联系,具体方案可以详谈,解决后我照样付钱,也可以来我这查看,一切费用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好办啊,人家告诉你之后你说不行,然后自己再解决问题,钱也省了,不过论坛好人多,不如直接求助, ...

不会的,可以加钱或签合同都不要紧,

网友(点评):
如此看来楼主还是有些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有些型号的开关电源为增加抗干扰性能,在2个电源线之间串联接连两个电容, 两个 ...

大侠,你有联系方法吗?

网友E:
图片看不到,不过这个根源不难找。

首先,你得对每个部分单独通电测试,逐步缩小范围,找出产生感应电的器件或线路,

若是线路问题可以自行调整,若是器件质量问题,改变安装方式(绝缘隔离)或更换便可。

附加一句,对于金属外壳的电气设备,安全接地是必须的,前面问题解决后仍然需要做好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看不到,不过这个根源不难找。

首先,你得对每个部分单独通电测试,逐步缩小范围,找出产生感应电的 ...

主要是开关电源感应电最多,我在王上查阅了资料,说开关电源有110V感应电属于正常的,而我的机器体积小,电器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看不到,不过这个根源不难找。

首先,你得对每个部分单独通电测试,逐步缩小范围,找出产生感应电的 ...

这个机器是民用产品,他们在使用时怕麻烦都不接地得。如果接地效果自然是好。能加你微信吗?派个红包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有些型号的开关电源为增加抗干扰性能,在2个电源线之间串联接连两个电容, 两个 ...

确实是开关电源感应电最多,有115V,可我在网上查资料说开关电源有110V感应电压很正常。就怕换了个好的还不行。可以加你微信吗?派个红包表示感谢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考虑下  将 控制电路使用绝缘的方式   独立与机器外壳之外 这也是一个思路  不与  金属外壳 支架接触 应该可行

网友C:
这种漏电没什么危险,不过有些人因为人体电阻小还是会被“电到”,再一个解决方案是把电气部分的外壳与机器外壳绝缘起来。不要在意感应电的电压,那是个虚值,测量值跟泄漏电阻有关。还有就是人触电是由电流造成伤害的,就像几万伏地静电因为电流小不能把人怎么样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漏电没什么危险,不过有些人因为人体电阻小还是会被“电到”,再一个解决方案是把电气部分的外壳与机器 ...

可是碰到机器会麻手的(鞋子潮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是民用产品,他们在使用时怕麻烦都不接地得。如果接地效果自然是好。能加你微信吗?派个红包表示 ...

找到根源就简单了,可以尝试换品牌或更换安装绝缘底板。
杀鱼应该属于潮湿环境,若再由其它故障引起漏电,危险性还是挺大的。

为避免不必要的售后风险,为了他人也为了自己,一定要在产品使用说明中强调安全接地的重要性。

有红包拿很开心,俺就不虚伪的拒绝了。

我的微信号:       fengxianbang

网友(点评):
钱收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