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滑动轴承轴瓦检测的面试题,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6-08-11):
给了三张同一个轴瓦使用不同时间后磨损情况的图,分别是:

1. 约使用8000小时:

2. 约使用6000小时:

3. 约使用5000小时:

问题是:

1. 通过图片来看轴瓦的状态如何?哪些情况特别引起注意?轴瓦预期寿命为15000小时,能否达到?
2. 它可能是哪种类型的轴瓦(材料结构还有层数)?
3. 你会选用哪些检测手段得到关于这些轴瓦状态更加细节化的图像?
4. 你认为,这个轴瓦从第一张图的状态过渡到第三张图的状态,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其中令我困惑的是过渡的顺序,我认为过渡顺序应该是3,1,2。但是他们问的是从1到3过渡原因。
有能力的大侠请帮小弟解决一下,多谢了!

补充内容 (2016-8-12 19:59):
据了解这是给渡船马达的曲轴用的主轴瓦,直径约300mm,是不同类型,不同时期退回来的。
最后一问应改为:考虑它们的用途,从第一块轴瓦换到最后一块轴瓦的原因是什么?
外语题所以我起先理解出错。

网友A:
什么设备上用?

网友:
有技术的贴没人发言了。可惜不是这行,围观,等待大神驾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上用?

多谢各位答复!

据了解这是给渡船马达的曲轴用的主轴瓦,直径约300mm,是不同时期退回来的。

关于最后一张图,如果顺序是1,2,3,难道说巴氏合金层完全脱皮了,也褪的太完美了,其他的划痕,磨损纹样几乎看不到,非常奇怪。还有他们在上面做的白色记号也看不清是写的什么,是否有什么关联也不得而知。

网友:
这发动机不单止是轴瓦的问题了! 机油压力!主轴盖螺栓拧紧轴力! 主轴孔圆度!还有发动机各缸平衡问题!

网友:
3层结构,铜背巴氏合金轴瓦。
看图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