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材质改不了

楼主(2016-08-11):
solidworks2012,我右键点收藏的材料后没反应,材料改不了。一定要到编辑材料里面改才可以。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2009偶尔会遇到,我这里是安装了2014之后没再发生过。

网友A:
要把你这材质库拷贝到sw安装的默认目录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你这材质库拷贝到sw安装的默认目录下才行

安装的默认目录在哪里

网友:
把收藏的材质删掉,重新收藏试试

网友:
应该是版本问题,就像两个装配体装配成一个转配体,子装配体不能自由动

网友:
默认位置\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sldmateri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