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内燃机的大侠给解释一下

楼主(2016-08-11):
我的车以前是10W-40的机油,是矿物油,这次换了美孚的全合成,现在同样的120的时速,转速由以前的3500变成了现在的3000.和别人说都不信。

网友A:
若是手排档,同档位同车速引擎转速也相同,所以你的车是自排?

网友B:
机油改了,同样时速的引擎转速由3500变3000,感觉不可能吧!好机油是能改善内燃机工作状态,甚至更省油。或者可能测量转速的相关电子元件有故障了,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油改了,同样时速的引擎转速由3500变3000,感觉不可能吧!好机油是能改善内燃机工作状态,甚至更省油。或 ...

 事实是确实转速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手排档,同档位同车速引擎转速也相同,所以你的车是自排?

 不是,手动挡,以前是10W-40的矿物油,后来换了美孚全合成的。我也很奇怪,按说减速比是固定的。就算3000转能提供3500的动力,还是有点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手排档,同档位同车速引擎转速也相同,所以你的车是自排?

  有没有这种可能,好点 的机油润滑性好,对活塞和曲轴的阻力降低了,动力爆发的提前了,发动机干起活来也没那么费力了,因为电喷的发动机,所以喷氧量也低了,也就不需要那么高的转速了。

网友(点评):
转速表的问题

网友(点评):
同意,可能是转速表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传感器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种可能,好点 的机油润滑性好,对活塞和曲轴的阻力降低了,动力爆发的提前了,发动机干起活来 ...

不会的,差了500转。

网友C:
手动挡,倒推回去,档位定了之后,车速一样,传给变速箱的转速应该也一样,发动机转速应该不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挡,倒推回去,档位定了之后,车速一样,传给变速箱的转速应该也一样,发动机转速应该不变啊。

 确实变了,好的机油,能不能提前爆发动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变了,好的机油,能不能提前爆发动力。

啥叫提前爆发力?机油再好,就假设他润滑性能更好,阻力更小,转速更快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叫提前爆发力?机油再好,就假设他润滑性能更好,阻力更小,转速更快才对。

 也即是说以前3500需要的动力,现在3000就能提供

网友D:
发动机转速/变速器传动比/驱动桥主传动比*车轮直径*3.14159=行驶速度。

这是发动机到车轮运动关系的基本公式,从卡尔本茨开始,全世界的车都遵循这个公式,你的中学数学老师、物理老师都会同意这个公式。你可以拿公式中的参数对照你的车去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转速/变速器传动比/驱动桥主传动比*车轮直径*3.14159=行驶速度。

这是发动机到车轮运动关系的基本 ...

 我感觉应该是发动机的事和传动比无关

网友E:
离合器带增速了?
你说下上面车型,找别人的对照一下。
机油不可能改变速比。

网友F:
没可能的事情,要说省油了倒是相信,同车速度转速度不一样这我不相信,难道相扣的齿轮换个人转两个转的圈就会有变化?没科学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离合器带增速了?
你说下上面车型,找别人的对照一下。
机油不可能改变速比。

奇瑞瑞麒G3,老A5的架子,原来矿物油的时候是3500跑120,后来就是3000了,我问了论坛里说现在是正常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种可能,好点 的机油润滑性好,对活塞和曲轴的阻力降低了,动力爆发的提前了,发动机干起活来 ...

我觉得不应该是,为何单单我换了油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可能的事情,要说省油了倒是相信,同车速度转速度不一样这我不相信,难道相扣的齿轮换个人转两个转的圈就 ...

不是可能,是事实。看来没人懂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可能,是事实。看来没人懂这是什么情况。

你换发动机油有没有换齿轮油?变速箱油换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发动机的事和传动比无关

你对问题的描述是:换了机油,同一车速120km/H,发动机转速从3500rpm降到了3000rpm。传动比告诉你:发动机转速和车速之间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车子一旦造出来,除非人为改造,日常使用中 改变这个关系只有一种可能即:车轮半径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轮胎气压的变化,磨损都会使轮胎半径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因而对这个对应关系的确是有些许影响,但这个变化极为有限,不是普通用户能感觉出来的,何况,胎压下降,轮胎磨损使轮胎半径变小,同样车速下发动机转速应该更高,与你描述的情况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换发动机油有没有换齿轮油?变速箱油换了没?

 没有

网友(2016-09-30):
要么发动机转速表出了问题,要么车速表出了问题。

网友(2018-03-08):
换机油还能改变传动比?真是神油!现实中确有这样的人,比如我们当地标致4S店的老板就说过这样的话,跟你说的一样!并且还说,用10w-40的油比用10w-30的油发动机运行更轻松、更省油。真是逆天了!

网友(2018-05-15):
当时应该拍照进行对比,有图有真像。

网友(2018-06-28):
不是很懂

网友(2019-09-16):
档位不变,在这么高的转速下,发动机转速和轮胎转速是成正比例关系的,液力变矩器为了提高效率也会锁止,所以这个时候相当于是手动挡。我觉得如果传感器啥的都没坏的话,楼主是不是之前胎压不足,刚补足了胎压,或者换的轮胎大了。

网友(2019-12-13):
不科学,要不然研究什么油耗,直接研究润滑油得了!理论上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