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中的通用零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6-08-11):
把2根管子夹在一起。并且可以旋转的哪个黑色的东西。。应该是某类机器常用的通用标准件。。。

网友:
可能是万向联轴器,但是没看过你这种

网友A:
这不是千分表上 的吗

网友:
没见过,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十字承夹和这个相似,不过要用两个才能完成它的功能,同等大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千分表上 的吗

千分表那种没有轴承不会转的。这个是带轴承旋转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万向节或者万向联轴器之类的

网友:
搬个小板凳,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功能跟万向节差不多啊

网友:
进来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向节或者万向联轴器之类的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是平面的。万向节是随便哪个方向都乱晃的。。

网友:
这是万向夹头

网友C:
像是精益管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精益管的配件

不是  我找过。。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万向轴承吧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
这个应该是联轴器

网友:
标准连接管接头。

网友:
不知道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