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涂胶设备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11):
社区里哪位高人做过涂胶设备,或者有谁可以提供相关资料。
我没有做过这种设备提几个浅显的问题

①胶水储料灌是标准品,还是自己可以加工制作
②送胶机构动力一般是什么,怎么保证送胶量的
③存胶灌里的空气怎么排出的,如果长时间不用会存在胶水凝结堵住出胶口等问题,怎么解决的
④涂胶设备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麻烦大侠帮忙解答一下,社友可以提提想法,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
首先我没有搞过这个设备,个人认为,胶水罐应该是非标的吧,自己可设计改造;胶水罐应该有排气孔,用不完的胶水应该要回收,并及时清理设备。
自动涂胶机的X、Y两轴一般由交流伺服电机驱动,能实现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Z轴气动气缸控制。
自动涂胶机供胶系统,包括胶枪及其驱动气缸,为标准件吧。

网友(点评):
谢谢层主 提供建议

网友:
胶水储料灌可以买到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涂胶的,买一个点胶机回来接上就完事了。胶罐是自己开模的,一次性用品,涂的胶是AB胶,时间长的会凝固,胶量的控制可以用程序分时段控制,或者加一个增压阀来保证出胶量

网友(点评):
谢谢层主 提供信息

网友:
我们这边经常接触电机转子轴承涂胶,都是标准件拼起来的,就是胶罐,胶阀,设置出胶量的东西(忘了名字了)都是标准件现成的,不用什么开模,设计的时候尽可能跟标准件靠拢,这样节省公司成本,也节省自己的精力

网友(点评):
有很大帮助 谢谢

网友:
胶罐是自己开模的,或者外购,一次性用品。胶量的控制可以用程序分时段控制,或者参考其他做的好的输胶系统仿制。我们公司是自己仿制的效果还可以就是输出量控制不了!如果你想控制量精准的话,还是采购标准件!然后根据你的实际需求来确定价位!

网友(点评):
帮助很大 谢层主

网友:
涂胶---什么性质的胶水?高粘度还是低粘度?速干型还是慢干型?是否需要热熔?

涂胶---涂哪里?纸张等透气性好的材质,还是淋膜纸或塑料类表面?还是铁块铝块表面?

          怎么涂?

          用量多少?

。。。。。。

有时候,原先手工涂的改成机械化,还得换胶水或调节浓度。否则,设备速度快了,胶水胶剂不是四处乱溅,就是拔丝。。。

有的胶水,见空气一分钟就干;有的呢,下雨天的话,四五天还那个德行。。。

网友(点评):
厉害,楼主说说工况,专业的才能給出你想要的。

网友(点评):
谢层主建议,下次提问会注意细节信息提供

网友(点评):
专业倒谈不上,被胶水折腾得死去活来倒是无数次。。。

网友:
胶水储料灌肯定自己可以加工制作。但你必需懂得避免压力和化学反应等方面专业知识。

网友(点评):
谢谢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
我做过汽车厂发动机的密封涂胶,有这类问题可以沟通。。其余的没做过了

网友:
你的是什么胶?
厌氧胶?硅胶?热熔胶?AB胶?
物性参数?

不同的胶料,使用的原理和结构相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
问题太模糊了,不明确。

网友:
出胶 气压   螺杆 出

网友:
市场上很多的,百度找胶水厂家。

网友:
涂胶机好像很多

网友(2019-12-07):
感觉自动涂稀释的胶水要向做的很好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