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的选择计算,我这样算对吗?

楼主(2016-08-11):
       由于工作中涉及到电机选择,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特来请教,(常用的传动是链传动速度为1-1.5m/s)
       现有设备链条选用16A,链轮分度圆直径122mm,速度为1m/s(1440r/min电机,减速比就是553),加速度为1m/s(自己设想),设备总长20m(链条长40m,共5条,总重520kg)
       根据P=FV   F=MA      P=520x(1/553)x1=0.976KW        除以0.8电机效率=1.21  所以选择1.5kw电机,

       请问大家我这样算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进去(链条下面有衬托所以是不是不要计算张力)张力是这样计算的吗

网友A:
减速比553?你怎么算的

网友:
感觉你这样不合适(设备正常运行后可以当作匀速)。
图片上的资料是正确的吧,按摩擦力算,摩擦力乘速度 再换算单位  再考虑安全系数和能量损耗系数
汽车厂板链是按图片上计算的。另外能把你的这个资料共享份吗1603062985@qq.com

网友B:
还得计算电机扭矩是否够用

网友:
20米的中心距 ,这个会不会长了点,能不能分几段啊?

网友:
还要考虑 fb

网友C:
得计算转矩够不够。计算传动物体的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比553?你怎么算的

电机速度是1440转   我要的速度是链条每分钟一米,链轮直径122mm   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计算电机扭矩是否够用

请问怎么样计算电机扭矩是否够用,电机扭矩可以查样本,链条需要多少扭矩怎么计算

楼主:
请问fb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计算转矩够不够。计算传动物体的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这个怎么还要计算转动惯量,我选的是普通电机带减速器的那种,伺服电机才要计算转动惯量吧

网友:
500多减速比,你确定现有的减速器能满足还是准备自己设计,图上现成的公式写的很清楚了,推导过程完全是自己在臆想,基本的传动模型都没搞清楚

网友:
电机本身的参数,我们一般选fb大于1

网友(点评):
fb这个参数是确定型号的关键,我是这么认为的,再两个参数差不多的时候,我用fb来确定那一个型号最合适。我选择的时候fb大于1.2。很多厂家的样本上有这个,但是问他们这个参数的的时候,他们都说不清楚。很是不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样计算电机扭矩是否够用,电机扭矩可以查样本,链条需要多少扭矩怎么计算

电机扭矩是电机本身的参数,不用算,算设备正常运行所需要的扭矩,。
链条力有了,直径有 算扭矩  再转换到电机上       电机的扭矩 要大于计算出来的这个扭矩

网友:
我们一般貌似也是这么用的   一般用摩擦力算的,不能纯粹的用FV

网友:
这样计算是不是没有负载?另外链条20m,都不适应链传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速度是1440转   我要的速度是链条每分钟一米,链轮直径122mm   计算出来的

又变成1M每分钟了啊,真慢

网友:
首先图片的推导公式在米思米倍速选型技术资料上表述的很明确了,不明白的可以看看米思米;其次,楼主估计还没理解P=FV,中F是整个链条受到的阻力(这里也可以说是摩擦力),而不是什么重力。至于为什么受到这些摩擦力那就自己做个受力分析就好。

网友:
传动比=(1440*3.14*0.122)/1=551.6

网友:
计算过程不谈了,你应该加一个加速度的增力啊。

网友:
瞬时功率最大的时刻应该是在启动的时候,需要考虑启动加速时的启动功率,这个和启动时间,负载的转动惯量是有关系的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你的电机选大了,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