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真空箱做IP67实验,请教

楼主(2016-08-11):
       公司有一款产品需要做IP67全检。

测试方法1:

按国标要求需要将被测产品浸没在1m深的水箱内30min,将产品取出并将外表面的水用气枪吹干,将产品上盖拆下确认内部是否进水,确认完后将上盖重新装上。这种测试方法只能用于抽检。

       由于被测产品没有外接接口,无法使用内部加压的方式进行测试。(国标GB/T 4942.1- 2006规定,可以用充气替代浸水,使气压比外部高10kPa(0. 1 bar),试验时间为1 min。如试验过程中无空气漏出,则认为符合要求。)

测试方法2:

将被测产品(产品体积约2L,内部容积约为1L)放在容积为12L的真空箱中,真空箱外接气压表、电磁阀、流量计、真空泵等。启动真空泵抽气,流量计检测到累计流量达到1L时,电磁阀动作封闭真空箱,同时真空泵停止工作等待1min,确认气压表检测值,合格测试值为-10.13KPa(理论值=-1L/(12-2)*101.3KPa=-10.13KPa,如果被测产品在-10KP的负压下内部气体会溢出,可等同于内压为10KPa时内部气体会溢出)。

       此方法检测精度要求较高,而且以前没有用到过,只觉得理论上可以实现,请大家多多指教!

测试方法

测试方法

网友:
楼主,第二个方法谁出的,让他解释下-10.13KPa是什么意思。另外要指出的是干扰因素远多于你的想象。

网友:
会不会产品加压不漏气,减压就漏气;
或者是反过的来。

网友:
这个真空检测,是有真空检测谷仪的检测设备的,甚至有常态下的真空检测设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pv=nrT 楼主是不是忘记温度了,另外流量计检测体积流量还是质量流量?空气是可压缩的哦。

网友:
很好,也想研究这个原理了

网友:
温度  电磁阀的密封性

网友:
ip67:
IP6X:产品需抽负压,放置沙尘箱中,开盖检查,属尘密,不能有灰尘进入判定为符合标准要求;
IPX7:短时间浸水,浸入规定压力的水中经规定的时间后外壳浸水量不至于达到有害程度,放置于一个潜水箱中,一般深度1米,试验时间为30min; GB4208-2008标准中有详细的描述。
标准里只有测试方法一,不知楼主的方法二是按照什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