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液压事故分析

楼主(2016-08-11):
      先说说我自己经历的 。

      大概在5年前的样子,公司新进的一批油缸,需要进行抽样实验。主要是上液压实验台,通上油伸出来看看活塞杆镀铬质量,有没有划损伤,在就高低压测测内外漏情况和1.5倍额度压力试试耐压。

      由于实验台是多功能实验台,同时也可以测试换向阀,所以有时测油缸时需要先安装换向阀。这个换向阀的4个螺孔由于频繁拆装,其中一个螺孔有点滑丝不得力了,当时心想没多大事,其他3个螺丝拧的蛮紧的。

      装好后开式测试油缸 先是压力调到最低 试试油缸启动压力 同时排空气 检查活塞杆 --正常  ;  然后调到30bar    先看低压外漏,---正常;接着拆开另外一个油口,测低压内漏  正常;

      接下来试高压外漏,慢慢把先导溢流阀拧紧,大概是100bar左右,只听啪的一声,一片油瞬间从换向阀底面射出,同时旁边的同事发出一片惊呼;当时稍稍有点愣神,反应过来后连忙按下急停按钮。这时才发现地下以及旁边同事身上已是油渍一片,而自己身上由于当时所在的位置”风水比较好“而毫发无损 ,赶紧招呼这哥们去换工装。

      事后拆开阀(阀已经松动),发现底部其中一个O型圈已经断开,油正式从这个口漏出。第二天开部门会议赶紧提建议换了这个阀板。

      从此以后凡是装阀一定都要确认每个螺杆都必须紧到位!

网友:
确实是实践经验。

网友:
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家伙拆了一个接头,另一个家伙不知什么加速,竟然开了机,机油射到满地都是,我在现场,有恐怖的感觉!
曾经看过一个新闻,有二补汽车胎的家伙在玩,一个家伙将压缩空气枪开玩笑地射入另一个人的肛门,那家伙马上就死了。

网友(点评):
在一家外企实习了一段时间电工,电工工作必须两个人,一个工作,另一个将开关上锁,拿着钥匙,就在开关处看着,直到对讲机传来通电命令才准碰开关。

网友(点评):
不过,有些老师傅感觉没必要,都是自己单干,我实习三个月,一个新进老师傅被电死了,因为他在维修时,进来一个人,以为是跳闸了,直接合闸,人就没了

网友:
还好漏出来的是油,不是其它什么有腐蚀的液体

网友(点评):
如果是热油也....

网友(点评):
如果是热油也....

网友:
三个案例:
1、这个是读书时写论文,翻译了一篇老美的文献,讲的是如何安全检测液压系统——怀疑有泄漏,应用彩色纸卡置于泄漏处,一定时间后检查纸卡确定是否有泄漏。上面讲到一个案例,某某,用手检测,结果被泄漏点极细的液压击穿了皮肤(当时并没有感觉),几个小时候液压油进入了血液循环,导致休克,后手臂截肢……
2、亲眼所见,单位某钳工在检修设备时没有提前泄压,结果在松接头时被液压油喷在了裆部……然后就是去医院抢救,是否影响以后的“使用”就不清楚了,也不敢问……
3、安全培训中提到老厂区在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液压升降台(额定大概50吨载荷)在补油后,泄压阀没有拧紧,工作时将接头蹦出,将车间外的路人甲爆头……当场身亡,当时的公司一把手是因为这件事退位的……

网友A:
这是个好题目。

曾经,制作一台有四个液压支腿的专用汽车。一位热心、好事而自以为是的同事,非常主动热情地来帮忙安装液压系统。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位仁兄用缠自来水管用的生料带缠裹压力表接头,拧在了阀座上。那天,仅本人与一同事加班熬夜,安装完成时已到夜里2点半。启动发动机,取力器挂档,电动电磁阀按钮试验动作……突然,左后方的支腿完全不受控地一伸到头,将左后车轮顶离地面,而另三条腿完全不动,车身瞬间严重倾斜,车上装置并未完全固定,一旦滑移,损失约八十万。情急中,关机,放油泄载……。次日检查,发现电磁阀芯被生料带屑卡住不能动作。 一路检查才发现祸源,这位仁兄不仅违规使用生料带,还将生料带缠过了接头螺纹,导致安装时多余生料带脱落,混入油路……。

网友(点评):
液压零件是不能用生料带的

网友:
我们单位上液压机的管子焊缝裂开,在液压站的封闭隔音保护罩喷射,好在有罩子,没有射到外面,为当时提的这项要求感到欣慰

网友:
液压系统装了防爆阀,做防爆测试(模拟油管爆裂漏油)打开开关,油管因为油压乱飞,打到同事的眼睛上,当场见红,后来去医院检查,还好没大事,当时我吓了一跳,就像楼主说的我站的地方也是风水好,啥事没有,不过以后做测试都是小心小心再小心了

网友(点评):
看到你们的工作,我才发现我要珍惜现在的工作,最起码安全没问题

网友B:
CVT变速箱试验时,外接辅助油泵油管2.5MPa的压力,没连接好,直接就喷了吓坏一群人。

网友(点评):
这压力不大

网友C:
像楼主那个问题完全是违规操作造成的,而且试验台不合理,试油缸应该用专用的换向阀,注油用大泵,测漏用小泵,即使漏也不怕,排量小速度低。

网友:
我草,以后要远离液压

网友(点评):
来来来,大家再来给这位兄弟说说汽车事故的分析,哈哈

网友:
没被油喷过都不好意思说干液压的

网友:
一次试机,一液压油管头崩裂,油管甩到正在调压的同事脸上,立马打晕,而且把下巴打骨折。然后油从接口喷到了车间天花板上。
同事脸肿了两个月。还幸亏只是甩了一下,要是对脸上喷一下,立马穿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题目。

曾经,制作一台有四个液压支腿的专用汽车。一位热心、好事而自以为是的同事,非常主动热 ...

从来没有注意到用生料带是违规的,请问正规的做法是?PS小弟我只拆装过低压的液压系统大侠勿笑

网友(点评):
传统上用的叫麻丝加生漆。现在有密封漆。都有相应的操作规范,边界离螺纹头两牙左右距离,保证密封材料不会混入管道内。生料带能封水和气,但封不住油。

网友(点评):
谢大侠,我拆装都是用生料带的,看来要改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像楼主那个问题完全是违规操作造成的,而且试验台不合理,试油缸应该用专用的换向阀,注油用大泵,测漏用小 ...

注油用大泵,测漏用小泵
这个非常重要,再高的压力,如果流量小,管道破裂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很多危险其实是有方法提前预防的。
我们以前做一个试验,封堵用到橡胶密封垫片,结果由于运转后高温,导致垫片挤出失效泄漏。
后来改用紫铜垫片,哪怕有轻微渗漏,但不会有危险。

说开了其实都是一些基础知识,但往往就有因为不了解、不清楚导致的危险。

网友:
一次为了将水平铁质油管内可能含有的破碎密封圈块彻底清洗,开启换向阀后,尽然沿几乎直线距离喷了5,6米开外。幸好没人路过

网友:
液压也有这么多的故事,还是叫事故?

网友:
我以前一个同事,刚去一家新公司
领导领着他去车间熟悉环境时,路过一个地方,让他抬头看天花板
指着那个不起眼的黑点,说:那是一次液压泄露打上去一个接头还是啥,留下的痕迹
算是安全教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油用大泵,测漏用小泵
这个非常重要,再高的压力,如果流量小,管道破裂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很 ...

其实有些人并不是不知道那些基础知识,注意事项。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师傅”思想麻痹,嫌麻烦,不重视这方面才导致了一些事故。我做实习电工的时候,听到被电死的电工基本都是“老师傅”。

网友:
其实油压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可怕,如何的工作都有危险,只是区别于你在工作的时刻有没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CVT变速箱试验时,外接辅助油泵油管2.5MPa的压力,没连接好,直接就喷了吓坏一群人。

压力确实不大,不过蛮吓人

网友:
液压危险

网友:
细节决定命运。。。。。

网友:
我接触煤矿上的液压和很多,事故也知道不少,我身边就有,一次,同事在调试液压支架,其中阀体的一个闷头需要挑掉(我们的管路都是用U行卡连接的,泵站调的压力一般都是15-20MPA)操作人员不小心在带压情况下把U型卡调掉了,结果闷头弹出把另外一个人的小腿直接打骨折,造成重伤事故,另外听说的侧护板弹出将人砸死的,高压管弹出将人打伤的好多,液压操作风险很高,一定要经验丰富且小心谨慎的人操作才醒,而且矿上操作液压时必须要求一人操作一人监管,也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

网友:
你们知道在油压150bar时候,通径6mm精密节流阀4条M6螺栓切断后,阀体能飞多高么?30米高的厂房房顶都没能挡住。。。。。。

网友(2019-07-05):
液压调试和运行中需要多注意

网友:
可以写小说了,你们

网友:
印象深刻,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