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机床才能使抓盘和尾座中心一致

楼主(2016-08-12):
       现有数控车床两台 ,由于要加工台阶深孔,就准备使用铰刀精加工,买回来的铰刀经测量为45.08+0.08铰孔后发现其中一个铰的孔超差,并且超差0.15以上,通过检查,发现量具和铰刀没问题,就是抓盘中心比尾座中心分别高1mm和0.65mm,且高0.65的那个铰孔超差,通过询问厂家,厂家说机床抓盘和尾座的误差不能超过0.04mm,且如果有误差也是尾座比抓盘最多高0.04,请问如何调整机床才能使抓盘和尾座中心一致?

网友:
如果是车床的话车一根长轴如果是车床的话车一根长轴,先车一刀用尺量轴头和轴尾看那头大,就对应调整尾座。,先车一刀用尺量轴头和轴尾看那头大,就对应调整尾座。

网友:
没有验收检验报告吗?那里面可以有!拿过来看看就会知道!包括说明书上都会有检验标准、简图等。

网友(点评):
你那是新的机机床,用久了就会有误差。

网友(点评):
俺是想让你通过查找这些东西知道肿么办!也可能企业不规范没有存档!或视之无物。呵呵!

网友:
在卡盘上吸个磁性表座,百分表打在尾座顶针圆弧面,手动转动卡盘,有一丝误差都能测出来。这就好调整了。

网友:
主轴车个台阶,别把台阶拿下来,直接在上边吸块百分表,然后打尾座的跳动,差多少调多少,直到合格为止

楼主:
水平方向可以调,高度方向尾座已经高于抓盘,难道需要铣掉尾座么

网友A:
这个不是单纯的主轴和尾座同心的问题,尾座是移动的所以磨损会高度降低,另外机床的水平也变化了不是初始调整的状态,如果同心度差异小的话可以通过调整机床水平补偿过来,高度方向大了要么铲刮床头箱要么加高尾座。希望能帮到你。
解决使用中机床的加工精度问题实际是解决尺寸链,它们之间是有牵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单纯的主轴和尾座同心的问题,尾座是移动的所以磨损会高度降低,另外机床的水平也变化了不是初始调 ...

额,大师你好好看下问题,我不是抓盘高而是尾座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大师你好好看下问题,我不是抓盘高而是尾座高啊

尾座高一样的问题,尾座套筒伸出100mm以上,测一下尾座套筒与床身导轨平行度,再具体决定修复方案。一般情况是不会出现尾座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