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工艺之我见

楼主(2016-08-12):
      在图纸到手后,根据不同的要求选择不同落料方式,其中有激光,数控冲床,剪板,压力机等方式,然后根据图纸做出相应的展开。数控冲床受冲压模具方面的影响,对于一些异形工件和不规则孔的加工,在边缘会出现较大的毛刺,要进行后期去毛刺的处理,同时对工件的精度有一定的影响;激光加工无刀具限制,断面平整,适合异形工件的加工,但对于小工件加工耗时较长。在数控和激光旁放置工作台,利于板料放置在机器上进行加工,减少抬板的工作量。一些可以利用的边料放置在指定的地方,为折弯时试模提供材料。在工件落料后,边角、毛刺、接点要进行必要的修整(打磨处理),在刀具接点处,用平锉刀进行修整,对于毛刺较大的工件用打磨机进行修整,小内孔接点处用相对应的小锉刀修整,以保证外观的美观,同时外形的修整也 为折弯时定位作出了保证,使折弯时工件靠在折弯机上位置一致,保障同批产品尺寸的一致。

     在落料完成后,进入下道工序,不同的工件根据加工的要求进入相应的工序。有折弯,压铆,翻边攻丝,点焊,打凸包,段差,有时在折弯一两道后要将螺母或螺柱压好,其中有模具打凸包和段差的地方要考虑先加工,以免其它工序先加工后会发生干涉,不能完成需要的加工。在上盖或下壳上有卡勾时,如折弯后不能碰焊要在折弯之前加工好。

      折弯时要首先要根据图纸上的尺寸,材料厚度确定折弯时用的折弯上模和下模V槽,避免产品与模具相碰撞引起变形是上模选用的关键(在同一个产品中,可能会用到不同型号的上模),下模的选用根据板材的厚度来确定。其次是确定折弯的先后顺序,折弯一般规律是先内后外,先小后大,先特殊后普通。有要压死边的工件首先将工件折弯到30°—40°,然后用整平模将工件压死。

       压铆时,要考虑螺柱的高度选择相同不同的模具,然后TOX机器的压力进行调整,以保证螺柱和工件表面平齐,避免螺柱没压牢或压出超过工件面,造成工件报废。

      焊接有氩弧焊,点焊等,点焊首先要考虑工件焊接的位置,在批量生产时考虑做工装保证点焊位置准确。为了焊接牢固,在要焊接的工件上打凸点,可以使凸点在通电焊接前与平板均匀接触,以保证各点加热的一致,同时也可以确定焊接位置, 同样的,要进行焊接,要调好预压时间,保压时间,维持时间,休止时间,保证工件可以点焊牢固。点焊后在工件表面会出现焊疤,要用平磨机进行处理,氩弧焊主要用于两工件较大,又要连接在一起时,或者一个工件的边角处理,达到工件表面的平整,光滑。氩弧焊时产生的热量易使工件变形,焊接后要用打磨机和平磨机进行 处理,特别是边角方面较多。

      工件在折弯,压铆等工序完成后要进行表面处理,不同板材表面的处理方式不同,冷板加工后一般进行表面电镀,电镀完后不进行喷涂处理,采用的是进行磷化处理, 磷化处理后要进行喷涂处理。电镀板类表面清洗,脱脂,然后进行喷涂。不锈钢板是在折弯前进行拉丝处理,不用喷涂,铝板一般采用氧化处理,根据喷涂不同的颜 色选择不同的氧化底色,常用的有黑色和本色氧化。表面前处理这样做可以使清洁表面,显著提高涂膜附着力,能成倍提高涂膜的耐蚀力。清洗的流程先清洗工件, 先将工件挂在流水线上,首先经过清洗溶液中(合金去油粉),然后进入清水中,其次经过喷淋区,再经过烘干区,最后将工件从流水线上取下。

       在表面前处理后,进入喷涂工序,在工件要求装配后喷涂时,在工件内部用小纸片封住工件上的孔,用耐高温胶带固定住,以免喷涂时喷到工件内部,在工件外表面能看到的螺母(翻边)孔处用螺钉保护,以免喷涂后工件螺母(翻边)孔处需要溜丝。一些批量大的工件还用到工装保护;工件不装配喷涂时,不需要喷涂的区域用耐高温胶带和纸片挡住,一些露在外面的螺母(螺柱)孔用螺钉或耐高温橡胶保护。如工件双面喷涂,用同样方法保护螺母(螺柱)孔;小工件用铅丝或曲别针等物品窜在一起后喷涂;一些工件表面要求高,在喷涂前要进行刮灰处理;一些工件在接地符处用专用耐高温贴纸保护。在进行喷涂时,首先工件挂在流水线上,用气管吹 去表面的粘上的灰尘。进入喷涂区喷涂,喷完后顺着流水线进入到烘干区,最后从流水线上取下喷涂好的工件。其中还有手工喷涂和自动喷涂两类,这样采用的工装就不同了。

       在喷涂之后进入装配工序,装配前,要将原来喷涂中用的保护贴纸撕去,确定零件内螺纹孔没有被撒进漆或粉,在整个过程中,要戴上手套,避免手上灰尘附在工件 上,有些工件还要用气枪吹下。装配好之后就进入包装环节了,工件检查后装入专用的包装袋中进行保护,一些没有专用包装的工件用气泡膜等进行包装,在包装前先将气泡膜裁成可以包装工件的大小,以免一面包装一面裁,影响加工速度。包装好后放入纸箱,然后在纸箱上贴上相应标签。

网友:
里面有些观点还是很赞成的。

网友:
有意思的技术帖

网友(2016-09-20):
学习了,正在学习钣金方面知识

网友: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
以前没有在这块下过心思,看了下大侠的见解,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好人 学习了 希望多多反向关于钣金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6-11-11):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

感谢认可

网友:
学习了 希望多多发表关于钣金方面的知识

网友:
全篇看完,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网友B(2016-12-12):
学习了!刚接触钣金,要学的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刚接触钣金,要学的还很多!

不急,慢慢来。

网友:
学习受用了,感谢

网友(2017-01-20):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好文章,必须点赞!

网友:
      工件在折弯,压铆等工序完成后要进行表面处理,不同板材表面的处理方式不同,冷板加工后一般进行表面电镀,电镀完后不进行喷涂处理,采用的是进行磷化处理, 磷化处理后要进行喷涂处理。电镀板类表面清洗,脱脂,然后进行喷涂。不锈钢板是在折弯前进行拉丝处理,不用喷涂,铝板一般采用氧化处理,根据喷涂不同的颜 色选择不同的氧化底色,常用的有黑色和本色氧化。

请教下冷板加工完去电镀是为了什么,我知道酸洗去皮这个电镀也是为了抛光去皮吗?
钢铁磷化之后表面都是黑色,这里磷化后喷涂也是为了提高附着力吗。我们厂在喷涂的时候没有磷化直接喷涂这样是违反了工艺规定吧,一定会掉落的对不对,其实就是想问磷化是不是必须的?不锈钢板折弯件如果想要美观是拉丝后抛光,我看大大的机柜是用的平磨机抛光的,这个平磨机多大(我没接触过钣金平磨故有此问)。铝板的话在氧化前什么工作都不用做吗?
几年了发现我自己还是工艺小白。

网友:
不太熟悉钣金的加工工艺,学习了!

网友C:
冷板加工后一般进行表面电镀,电镀完后不进行喷涂处理,采用的是进行磷化处理, 磷化处理后要进行喷涂处理。电镀板类表面清洗,脱脂,然后进行喷涂。   这个地方我没看明白,电镀般类表面已经有了电镀层了怎么还要进行喷涂?请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板加工后一般进行表面电镀,电镀完后不进行喷涂处理,采用的是进行磷化处理, 磷化处理后要进行喷涂处理 ...

冷板电镀后一般不在做喷涂处理,但有的客户使用环境可能比较恶劣一些,要求再增加喷涂处理。甚至有的客户要求使用SUS316L不锈钢板+喷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冷板电镀后一般不在做喷涂处理,但有的客户使用环境可能比较恶劣一些,要求再增加喷涂处理。甚至有的客户 ...

嗯嗯。。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嗯嗯。。谢谢!

对于钣金工艺我还有个凝问:在需要角度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我是考虑用焊接还是折弯工艺,哪种加工精度会更高,还请大神解答,谢谢!

楼主(2017-02-21):
引用 网友C:
对于钣金工艺我还有个凝问:在需要角度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我是考虑用焊接还是折弯工艺,哪种加工精度会 ...

这个应该由具体的设计结构、所用的材质及厚度等因素决定,折弯精度和稳定性也和使用的设备有关,焊接会有变形,但是有好的工装保证的话精度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还是挺好的

网友:
正在学习 钣金工艺之我见--系列,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 希望多多反向关于钣金方面的知识

网友(2017-03-31):
学习了,受用了。整体概况了钣金一条龙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这么噩耗的资料

网友:
可以交流交流具体的。

网友(2017-07-12):
楼主好人 ,小西了

网友(2017-09-15):
分数还不够

网友(2017-12-23):
兄弟写得不错,学习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
学习钣金方面知识

网友:
基本工序都差不多有了

网友(2018-02-22):
磷化处理只是增强表面附着力,更有利于喷涂效果

网友(2018-10-23):
描述地很详细

网友:
新手,不知道折弯时候说的先里后外那一段话是什么意思,求大神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