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的机械结构讨论

楼主(2016-08-12):
昨天友人身边,去做CT.我扶着进去,看到了CT机。觉得他的扫描床还是个挺不错的机构。既可以升降,也可以前后移动。估计升降应该和常用的升降平台差不多,是个X机构配合丝杆螺母来实现的,方便病人上下床。可惜没有看到扫描台的前后运动。不知道上面台上面是如何实现一个人整体的前后运动的,毕竟他有效行程最起码也要1.8米以上吧。
    一、CT机的构成
    第3代CT机的组成模型所示。

CT机组成模型

    (1)扫描床  扫描床是完成扫描任务的运载被检者的工具,具有垂直运动控制系统和水平纵向运动控制系统,它能按程序的要求实现自动进出扫描架孔径,完成自动定位检测对象的扫描位置。
    (2)扫描架  扫描架是CT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面装有X线球管、滤线器、 准直器、参考探测器、探测器及各种电子线路,扫描架能做旋转、前后倾斜运动,运动角度可达±20°~±30°,具有几何放大功能的扫描架还可以作直线运动,以改变球管和扫描物体之间的距离。

网友:
扫描床的结构大概是这样的:升降机构是剪刀叉(也就是楼主所说的X机构)做支撑,升降动力装置有几种形式,如液压缸,电动推杆或丝杠螺母。前后运动是导轨丝杠形式。前后运动精度比升降的精度高。

网友(点评):
嗯。前后运动应该要高精度。不然人在上面前进后退不舒服。只是前后运动没有导轨,承接人的台面应该是悬臂的。如果是全身扫描。那不是悬臂只是要在1.8米左右?而且人体还重.不知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图中貌似是螺旋是扫描。扫描头旋转运动,床直线运动,合成运动是螺旋线。

网友:
前后运动高精度是为了实现扫描图像的高分辨率。运动是有导轨支撑的,扫描床床板伸出后是悬臂结构,所以对床板要求很高,结构方面图像成像方面对床板都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