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环密封面间加不加润滑脂?

楼主(2016-08-12):
机械密封装配时,在动静密封面间加些润滑油好还是不加好,密封环材质均为SiC。

网友:
不用加。因为机械密封环有自润滑性,而且它的配合紧密,精密度高;当然加点润滑油也可以。

网友:
加点油好安装

网友:
在装配时一般要加,好安装。

网友(点评):
您确定安装过机械密封?

网友:
可以浸油工作,,,,,,

网友A:
机械密封分高速和低速,工作状态很不一样,但一般都不需要在动静环间加润滑油,而其它位置尤其是补偿部分需要加润滑脂。

网友:
加润滑油只是为了装配的时候好安装,没其它太重要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密封分高速和低速,工作状态很不一样,但一般都不需要在动静环间加润滑油,而其它位置尤其是补偿部分需 ...

楼主:
谢谢大侠,受益匪浅!

网友A:
您给的标准太老,而且请注意,要润滑的是辅助密封面,也就是有O形圈的面,动静环端面首要的是保持清洁,如果是干气密封,端面还不能用润滑脂,一般情形用润滑油几乎不会带来性能的改善。我的意思是您说密封端面加润滑是为了好安装,而实际上端面上加不加润滑跟好不好安装没关系,如果是整体式机械密封更一毛钱关系没有。

网友:
您说的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师傅装的时候会在动、静环表面涂上一层清洁的机油。

网友(2016-11-24):
密封面绝对不要加润滑脂,设备运转的时候会有系统提供液体降温。你要说的是干摩擦密封的话也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给的标准太老,而且请注意,要润滑的是辅助密封面,也就是有O形圈的面,动静环端面首要的是保持清洁, ...

你知道端面密封的原理么?

网友(2017-02-14):
密封端面是肯定不能加润滑油的,因为润滑油含有一些杂质、微小颗粒等,在机械密封端面涂抹润滑油,更容易造成泵用机械密封泄漏。润滑油只能加在轴或者轴套表面以及密封圈配合表面

网友(2018-04-10):
不要加,要保持动静环密封端面的绝对洁净,润滑油和润滑脂中都有一些耐磨添加剂,这些东西多数都是对密封油害的,会大大缩短密封面的寿命

网友(2022-04-07):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