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螺纹车刀片是否都可用UN加工

楼主(2016-08-12):
客户要UN、UNC、UNF、UNS螺纹车刀片,请问是否有区别,可都用UN这种螺纹刀片加工吗,特别是UNS(特殊系列

网友A:
螺距一样就可以。

网友B:
得仔细查表,看看螺距,角度是不是一样的,有的螺距一样角度不一样,例如55° 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一样就可以。

谢谢,现在螺距一样,角度都是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仔细查表,看看螺距,角度是不是一样的,有的螺距一样角度不一样,例如55° 60°

角度是一样的60度,螺距都是每英寸14牙

网友:
看看牙型高,如果高于牙型高的话,可以使用,但是不是规定螺距的刀片,修光刃是不起作用的,选用时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