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选型图上PCD、BCD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8-12):
丝杠选型图上PCD、BCD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上图,你用的不是米思米吧

网友:
圆周均布

网友B:
PCD=Pitch Circle Diameter 节圆直径
BCD=Bolt Circle Diameter 螺栓孔圆周直径

网友:
BCD通俗的说就是,几个孔形成的中心距。

网友C:
P.C.D 全称Pitch Circle Diameter 节圆直径,表示中心直径的意思,零件工程图上,假如有好几个孔环绕着同一点,通常用P.C.D来表示 这个几个孔所形成的圆的中心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你用的不是米思米吧

HIW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D=Pitch Circle Diameter 节圆直径
BCD=Bolt Circle Diameter 螺栓孔圆周直径

OK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D 全称Pitch Circle Diameter 节圆直径,表示中心直径的意思,零件工程图上,假如有好几个孔环绕着同一点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PCD=Pitch Circle Diameter 节圆直径
BCD=Bolt Circle Diameter 螺栓孔圆周直径,英文简称缩写

网友:
PCD和BCD其实都可以认为是同一个尺寸,THK产品的选型样册里面标注得比较详细。HIWIN的样本还是有些欠缺。

网友(2024-09-06):
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做区分呢?反正都是圆周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