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的问题还是别的?请教高手解答

楼主(2016-08-12):
       最近公司进来一台真空退火炉,调试之后硬度与金相都达到了要求。其中硬度hrb 89-92,金相组织达到3级
可是车加工反映物料不易加工,老是粘崩刀不知是什么原因。
       以前公司用的普通退火炉,退火后氧化皮特别多,新炉子没有氧化皮,条件改善了反而不好车了,有没有高
手知道为什么?求答案!!!

补充内容 (2016-8-12 17:07):
我公司加工的是轴承钢材料

网友:
粘刀是硬度太低了。

网友A:
粘刀是硬度太低了。150以上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刀是硬度太低了。150以上好点

       可是我公司按标准要求硬度HRB 88-94,现硬度在中间值89-92。原来也怀疑硬度低,曾把硬度HRB调到94-95.可是
坏刀更厉害。经常会崩刀!期待更多解答!

补充内容 (2016-8-12 17:41):
硬度是洛氏,相当于HB170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公司按标准要求硬度HRB 88-94,现硬度在中间值89-92。原来也怀疑硬度低,曾把硬度HRB调到94 ...

不是吧,硬度这么低还崩刀?刀具的问题吗。

网友:
不懂   等高手出现

网友(点评):
也等大侠帮助!

网友C:
刀具的热处理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具的热处理有问题吧。

应该不是,刀具一直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硬度这么低还崩刀?刀具的问题吗。

一直用同样的刀具啊

网友:
是否是刀具选型问题

网友(点评):
能否提供几种供参考

网友:
等大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