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鼠标停留在按钮上的提示没有了,重装也是

楼主(2016-08-12):
SW鼠标停留在按钮上的提示没有了,重装,修复液没有?

网友:
工具-选项-系统选项-重设。

网友A:
有时有些软件就是这样,出了问题,重新安装,问题仍然存在,可能有残留的设置文件还在。
若实在搞不定的话,建议将系统重新安装,一个全新的windows系统,再加上重装软件,肯定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有些软件就是这样,出了问题,重新安装,问题仍然存在,可能有残留的设置文件还在。
若实在搞不定的话 ...

 已经重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重装了

系统重装搞定了,还是系统重装,软件重装,还是有问题?若是系统重新安装,仍有问题,那就可能安装的软件有问题,建议重新下载一个;或者硬件有问题,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点评):
是系统的问题!解决了,谢谢!另请教 怎么在64位系统上 装天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重装搞定了,还是系统重装,软件重装,还是有问题?若是系统重新安装,仍有问题,那就可能安装的软件 ...

是不是天河PCCAD2010?
这里有一个教程“如何在64位系统中安装天河PCCAD2010”,挺详细的。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36f38bb485efcd6b84610e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