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式润滑油分配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6-08-12):
一个步进式润滑油分配器的工作原理是啥?为啥其中一个口不能堵塞?把多余的口并好就行了?怎么解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理解了工作原理,就知道为何一个孔塞位,就全部都不出油了。工作原理如下:
递进式分配器主要有片式和块式两种类型, 在润滑系统中多采用片式分配器, 即每一个递进式分配器都由一个起始片、一个终止片和至少三个中间片组成,中间片的数目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是N片,但不管数目是多少,都可以和起始片及终止片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中间片每一片均有一个工作活塞和两个出油口,出油口设在中间片的左右两端。如图是递进式分配器的工作原理图。在图a中,润滑剂从上部的进油口进入,通过环形槽后到达活塞II和活塞III左端并推动它们向右移动,使活塞容腔中的润滑剂依次从出油口1和2排出。而当活塞III到达右端极限位置后,进入分配器的润滑剂又通过左边的环形槽到达活塞I的右端,推动活塞I向左移动,使活塞容腔中的润滑剂从出油口3排出;而图b所示的过程在活塞运动的方向上正好相反,相应地,润滑剂依次从出油口4、5、6排出。只要进入递进式分配器的润滑剂维持一定的压力,分配器就会连续工作。另外如果中间片的数目不止3 片, 可依此类推。只要任何一个中间片中的活塞卡死不能动作, 其他中间片中的活塞就会全部受阻,整个分配器将停止工作,这一精巧的构思使得监视输出油量是否正常变得极为便利,只要在中间片设置感 应活塞动作的接近开关, 可在活塞阻塞时及时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了工作原理,就知道为何一个孔塞位,就全部都不出油了。工作原理如下:
递进式分配器主要有片式和块式 ...

图形太复杂,没看懂

网友:
楼主说的就是递进式分配器,我之前使用过,油泵压力将润滑脂或油压入分配器,带动分配器里的柱塞运动,是一个循环,带有检测开关,其实就是检测分配器里面的柱塞运动的

网友:
原理如图

楼主:
真心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