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料加工求助

楼主(2016-08-12):
各位大神,现有一批零件,数量约一万件!不锈钢材料,外形100mm×100mm,板厚1mm,两端都开0.3mm深,5mm宽均布槽,槽间隔5mm,请帮忙评估下采用何种方法加工较合适,谢谢!

网友:
这个得看加工的要求。

楼主:
目前设计方还未给出具体加工要求,提出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而已!

网友A:
要求不不高,肯定用激光切了,最省成本了

楼主:
模压成型不知道是否可行,一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

线切割效率低,周期长了

网友C:
激光下料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不高,肯定用激光切了,最省成本了

激光效率和成本怎么样,对激光不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下料就好了啊

能不能详细点,激光不太懂,谢谢

网友D:
用不锈钢板开槽机加工,用硬质合金刀片数控刀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激光不太懂,谢谢

优酷上,搜索钣金激光切割机,看看就知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酷上,搜索钣金激光切割机,看看就知道了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锈钢板开槽机加工,用硬质合金刀片数控刀具。

好的,我查下资料!谢谢

网友E:
产品上有端面槽,你们教楼主有激光割,我勒个去啊,激光割出新设备了吗?可以开端面槽了?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激光可以板上开槽的,或许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点评):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的,吓我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产品上有端面槽,你们教楼主有激光割,我勒个去啊,激光割出新设备了吗?可以开端面槽了?

估计他没看清楚!我现在主要考虑模压成型,钢板开槽机和线切割,主要考虑效率,一万件啊

网友:
优先激光切割,或步冲

网友F:
开槽是从上面向底面开还是从侧面向里开,如果是前者,这么大的量可以开硬模具用压力机加工,后者的话只能铣加工了。

网友G:
板厚1mm.两面的槽加工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槽是从上面向底面开还是从侧面向里开,如果是前者,这么大的量可以开硬模具用压力机加工,后者的话只能铣 ...

槽是两个大端面上的,不是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厚1mm.两面的槽加工有难度

就是感觉难度太大,主要量很大,量小的话倒是可以对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感觉难度太大,主要量很大,量小的话倒是可以对付!

量大的话选择硬模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上图

总算可以上图了,示意图,不是很准确,设计还没有给图!

网友:
采用铣削加工,设计个工装(磁力吸或者什么)一次平铺30×30件,多件一次铣削。

网友:
激光切找我

网友:
开模冲压   加工费5毛钱 激光切割槽多的话4块都不一定拿的下来

网友:
看来用冲床应该节约点

网友:
8 V' R5 \- P2 y2 M谢谢共享!

网友:
激光切割是最便宜的,一万个数量不算大,激光也就四五块钱一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