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流水线工装板如何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6-08-12):
如上图所示:
工装板下面装了牛眼轮,通过人力在工作案上移动。
要求物体到达A处固定不动,工人进行装配,装配完成后,在推到B处准备转出。在A位置进行装配操作,位置精度没要求,只要确保物体不动,便于装配即可。求教应该怎么定位呢?

网友:
1:阻挡气缸阻挡,再用气缸加紧
2:直接用旋转气缸进行Z像定位
3:使用软管,油路充满软管,作为动力,扣紧工装板
4:用V行块直接从四周定位

网友:
建议A处的工装板的左边、前边和后边三处加固定限位块,右边的限位块由气缸控制,当完成装配后,可控制气缸缩回,工装就可以移动到B外,再送走。

网友:
用旋转夹紧气缸

网友:
A处到B处的距离是多少?如果A处到B处是人工移动的话,在A处的后边加定位块,左右加手动压紧块。

网友A:
通常的做法是前面阻挡气缸,后面是止退装置,两边是导向条,要求定位准确就再在下面加可升降定位销

网友B:
真的佩服古代没有气缸的年代,那些苦力们还能干活儿。。。

下图:

左边:等着来家伙。

右边:家伙撞过来了,就这样了。

下面的圈圈,就是轴。

轴上插根棍子,本身的重量就成了惯性阻尼。

想把货放走?踹一脚哪根棍子,再喊:回去!

棍子回去了,货也被踢走了。

轴的相对位置应该在哪里,自己算算自己猜猜吧。

还是多看看古装电影吧。

摄制组里的道具啊布景啊的那些人脑袋里的知识,不是一般两般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佩服古代没有气缸的年代,那些苦力们还能干活儿。。。

下图:

纯粹的机械结构,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网友:
题目写的流水线就是图示画的工作案吗,意思是流水线在下面流,工件在流水线上位置不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做法是前面阻挡气缸,后面是止退装置,两边是导向条,要求定位准确就再在下面加可升降定位销

你好,止退装置是气缸驱动的那种,类似于阻挡块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佩服古代没有气缸的年代,那些苦力们还能干活儿。。。

下图:

这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止退装置是气缸驱动的那种,类似于阻挡块的东西吗?

如果工装板需要后退就采用气缸驱动的那种,否则用零件的重力复位的那种,米思米上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