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折型材实现图示

楼主(2016-08-12):
九折型材为封闭的柱梁结构,比传统的开放梁柱、C型材结构强度高,受力大,这两项技术均是德国威图公司机柜加工工艺,现在的九折型材已经被国内企业仿制,广泛地应用到网络柜、服务器机柜和配电柜等领域。那么九折型材是如何实现的呢?
上图:

网友A:
倒数第二步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这玩意还是用冷弯型钢线做吧,折弯机折换3次模具,而且折出来形状还不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步是怎么实现的?

右半部分沿着中间竖直的那一层的中线逆时针旋转180°

网友(点评):
用什么方式和设备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步是怎么实现的?

先折一个30°~40°的锐角,然后用压平模压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是用冷弯型钢线做吧,折弯机折换3次模具,而且折出来形状还不标准。

很大的批量才可以上一套专用的生产线,不知做这样一套冷弯型钢线费用大概需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半部分沿着中间竖直的那一层的中线逆时针旋转180°

数控折弯机+折弯模具。

网友:
抱歉,不太懂问一下热轧能实现吗

网友:
感觉用热轧线比较方便。中间那个管用焊接的。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不太理解倒第二步是怎样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步是怎么实现的?

网上可以找到更详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大的批量才可以上一套专用的生产线,不知做这样一套冷弯型钢线费用大概需要多少?

有很多专门做这种型材的厂家,直接给尺寸截好,无锡很多做这个型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专门做这种型材的厂家,直接给尺寸截好,无锡很多做这个型材的。

是的,应该都是仿威图的。

网友:
做这种型材的厂家,直接给尺寸截好

楼主:
看来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同样专业的人就要做专业的事情。

楼主:
在生活中,我们似乎总是喜欢跨越自己的能力企图做更多的事情,而往往将失败和伤害徒加于身,而“将事情交给专业人士去做”却是多么理智的做法呀!因为只有将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们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失败及伤害,才能得到最大的成功,从而得到人才甚至人性的最佳优化!

网友:
倒数第二步,不知道怎么折。

楼主:
压死边是先折一个锐角,然后使用压平模压平。

网友:
1-4刀 的尺寸是多少来着?我觉得要是批量大的话,可以做一把成型刀(带压死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是用冷弯型钢线做吧,折弯机折换3次模具,而且折出来形状还不标准。

冷弯型钢线是什么,不太懂折弯机是怎么工作的,折弯机是冲压模具吗

网友D:
图里材料是镀锌板??

网友D:
有没有说说这个型材 ,配电柜用在什么柜型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里材料是镀锌板??

是冷轧钢板,喷粉后组装,不是镀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说说这个型材 ,配电柜用在什么柜型上的?

适用于对承重要求较大的机柜。

网友E(2016-11-21):
这么一张九折型材板子,展开的宽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一张九折型材板子,展开的宽度是多少?

展开料宽度203.6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展开料宽度203.65mm

谢谢了

网友F(2017-03-17):
能画个倒数第二步的折弯示意图吗?
感觉普通下压式折弯机根本就不可能折啊。而且就算折出锐角来了后拍平也是问题。

网友(2017-11-24):
引用 网友F:
能画个倒数第二步的折弯示意图吗?
感觉普通下压式折弯机根本就不可能折啊。而且就算折出锐角来了后拍平也 ...

如果用油压机,压下去,会不会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