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desk Inventor双尺寸标注

楼主(2016-08-12):
Autodesk Inventor如何标注双尺寸,在哪里设置??SOLIDWORKS 是可以的。

网友A:
是公差吗?还叫双尺寸?

网友(点评):
双制,公制,英制,懂不

楼主:
是英制和公制同时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公差吗?还叫双尺寸?

大虾我懂了懂了,

网友:
第二张图不就是公制和英制双标注吗?

楼主:
图上的是SOLIDWORKS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