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A钣金折个电箱,需要500大洋吗

楼主(2016-08-12):
Q235-A钣金折个电箱,价格多少?电箱尺寸 500x300*80,板厚2mm ,喷塑
这么大的需要500块不?
请教大神!

网友:
是电控端子箱吗?应该要不了这么高价吧

网友(点评):
不会超过300

网友:
是不是只做一个,如果是,明显是人家不想做你的生意才报这个价

网友A:
只是一个空箱体吗?带门锁吧,要的话选择什么样子的锁具?
里面有安装要的附件吗?箱体有IP要求吗?
是按照你的图纸加工还是可以选择厂家的标准产品?
还有你的采购数量是多少?

网友:
何不淘一个?

网友:
只做一个,估计是要那么高,因为又要画钣金展开图等等。某宝上大把的,买一个回来改一下

网友:
太贵,不如买一个标准的电箱,几十块钱,面板再自己加工出来。因为订造是贵点的,正常。

网友:
你这是订做价格,2mm板呢,不算贵

网友B:
单价包括喷塑的话,大约十五,六一公斤吧

网友(点评):
单件价,批量价?

网友:
参照我们外协单位的计算方式,这价格真不贵,钣金展开,然后激光切割,锁具,合页,喷塑,如果门框还有上下沿的话。

网友:
相当于坐出租车,坐出租车1公里花8元,50公里花90元;里程提高了50倍,价格只提高了11倍,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价包括喷塑的话,大约十五,六一公斤吧

我说这个价格是市场价,最终价格需要和钣金厂谈的。

网友:
外面做要这个价,要不然做个毛。总价就那么多能挣到哪去

网友:
如果是样机的话就一两个,估计别人一般不愿意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个空箱体吗?带门锁吧,要的话选择什么样子的锁具?
里面有安装要的附件吗?箱体有IP要求吗?
是按 ...

就一个空箱子,不用锁,就盖板 螺丝锁紧即可。数量一个。

楼主:
谢谢大家,我网上淘一个吧~~
不过看起来板厚都很薄,就怕不耐磕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空箱子,不用锁,就盖板 螺丝锁紧即可。数量一个。

只要一个价格肯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