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设备油路块的设计

楼主(2016-08-12):
我是刚大学毕业,学的模具设计,进入了一家液压设备公司,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关于公司培训要求做的油路块设计遇到了困难,希望前辈们可以给我一些资料,或者建议,我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希望可以画出这个油路块的图纸。   其中也受到了公司一些研究生的排挤,感觉我一个2流学校出来的并没有水平,所以想好好证明一下,请前辈们帮忙!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找到元件的样本,按照安装尺寸、油口功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找到元件的样本,按照安装尺寸、油口功能设计

有各元件的外形及安装尺寸,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希望前辈指点

网友B:
1、你的这个不就是油路图吗?是不是要你重新画一次?用autocad画就行,还有液压设计仿真软件的,可以看我的帖子下载:http://www.cmiw.cn/thread-466718-1-1.html
2、制作块内阀选择型表的制作,你公司有样本参考,将型号一一列表,肯定是工作压力、流量、孔径之类的吧。
要多向公司的前辈请教,只要有礼貌,一般人都乐于助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这个不就是油路图吗?是不是要你重新画一次?用autocad画就行,还有液压设计仿真软件的,可以看我的 ...

是要制作油路块,画出油路块的图纸!可是没接触过,不知道怎么开始,谢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点评):
有液压设计仿真软件的----自动生成再调整。现在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C:
阀块说白了就是按照原理图在铁块上面做油路孔,代替阀门间的油管连接。
附件里给你一些设计资料和一个图纸参考,帮助你学习,一周的时间现学现用很紧,需要加倍努力。

网友(点评):
查看油路块,又一次碰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阀块说白了就是按照原理图在铁块上面做油路孔,代替阀门间的油管连接。
附件里给你一些设计资料和一个图纸 ...

也在学习这方面的油路块设计,希望能互相交流。如果油路块用三维立体画图,连接的各个管路孔能看出来吧,但没画过。

网友E:
先学一些油路基础知识比较好。楼主貌似学的模具不知油路基础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阀块说白了就是按照原理图在铁块上面做油路孔,代替阀门间的油管连接。
附件里给你一些设计资料和一个图纸 ...

非常感谢,谢谢前辈们的指导,你们真的很热心,再次谢谢

网友F:
这种油路块都是标准件,市场上有售,价格不会超过300元。你自己做的话成本肯定不止300元。

网友G:
集成块最基本的东西,这么简单的东西,会做的一两句话就给你说明白了,排挤人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但凡做技术的只要你虚心请教都会告诉你的,找个师父吧!
技术只是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关键!慢慢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集成块最基本的东西,这么简单的东西,会做的一两句话就给你说明白了,排挤人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但凡做技术 ...

其实并不是这方面,只是他们有自己的群体,本来是要一起培训下这方面的,结果他们自己开了一个培训,也没叫我们学历低的

网友(点评):
这也叫排挤?楼主心态要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学一些油路基础知识比较好。楼主貌似学的模具不知油路基础如何?

油路没学,我选择的是塑料模,所以都是水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在学习这方面的油路块设计,希望能互相交流。如果油路块用三维立体画图,连接的各个管路孔能看出来吧, ...

是,油路块最烦人的就是搞清孔之间的互通关系,用三维做当然会很直观。

网友H:
用的插装阀吗?这个原理用插装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学一些油路基础知识比较好。楼主貌似学的模具不知油路基础如何?

油路基础基本为零,大学学的塑料模,所以都是水道设计,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插装阀吗?这个原理用插装阀简单。

没  就是要做出液压原理图的油路块

网友(点评):
(没 就是要做出液压原理图的油路块)?没确定是否用插装阀?

网友I:
这玩意和哪个学校里出来的没关系,稍有点机械基础的初中生就能完成的东西,学习能力是第一位。

你的一些提问可以看出你基础很差,悟性也一般,对于问题缺乏最基本的思路,

需要多到车间拆装实物,增加点感性认识,同时买些液压相关书籍,把基本原理搞明白了。

画这个之前先把对应每个元件实物拿出来好好认识下,理解各个元件油口的功能与位置,确定它们的安装排布方式。

集成块的表述最直观的就是三维图,二维简单表述就是位置+大小+深度+螺纹参数,不大适合看,但适合加工。

若还不明白怎么做只能说明你不适合干这行。

你的前辈依然安好,这次的回答还满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油路块都是标准件,市场上有售,价格不会超过300元。你自己做的话成本肯定不止300元。

是想学习制作油路块的这种技术,给设计增加后劲。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玩意和哪个学校里出来的没关系,稍有点机械基础的初中生就能完成的东西,学习能力是第一位。

你的一些 ...

确实基础差,之前没接触过液压,刚来公司也只是在打下手,还需要向前辈学习!多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J:
这个简单的很,莫慌,我感觉十几分钟就好了,哈!小伙子加油!研究生如果刻意排挤你,说明这里的东西很简单,谁都可以学会。相反是那些大师,你问什么他们都会教给你的人,因为那些大师觉得,你学个五六年乃至十几年都不可能追上我,当然大师的胸怀不一样。

网友D:
是想学习下设计油路块的方法,逐渐熟悉,最后设计液压站,就比较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简单的很,莫慌,我感觉十几分钟就好了,哈!小伙子加油!研究生如果刻意排挤你,说明这里的东西很简单 ...

大师,我很慌啊,根本没接触过液压,油路更是一窍不通,发帖得到了很多前辈的指点才有点思路,我想问下图中的双单向节流阀和两个单项阀应该怎么和电磁换向阀在油块上连接,是放在旁边还是?求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你去下载一个阀的模型,然后看看阀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一般阀都是下面连接油路集成块的,然后你看看集成块上要打孔,孔变成了油路的通道。孔分为2组,一组进油,一组出油。再不懂我可要收钱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想学习下设计油路块的方法,逐渐熟悉,最后设计液压站,就比较完善了、

百度了很多,没有看到好的学习资料,不知道前辈有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百度了很多,没有看到好的学习资料,不知道前辈有没有

前面有位老师,  有阀块的文件,你下载看看   ,也许对你有帮助。互相交流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有位老师,  有阀块的文件,你下载看看   ,也许对你有帮助。互相交流学习吧。

我下了,可我不理解我这个图中的双单向节流阀和单向阀应该怎么装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下了,可我不理解我这个图中的双单向节流阀和单向阀应该怎么装

这里双单向节流阀和液控单向阀都是叠加式的,安装在换向阀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里双单向节流阀和液控单向阀都是叠加式的,安装在换向阀下面。

那我设计油路块只要考虑节流阀和单向阀的尺寸了,不用去管换向阀的尺寸了?

网友:
浪费了10积分,还没下成,坑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师,我很慌啊,根本没接触过液压,油路更是一窍不通,发帖得到了很多前辈的指点才有点思路,我想问下图 ...

嗯,谢谢你前辈

网友L:
敢问楼主  是什么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L:
敢问楼主  是什么公司

普通的做液压设备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阀块说白了就是按照原理图在铁块上面做油路孔,代替阀门间的油管连接。
附件里给你一些设计资料和一个图纸 ...

有用,谢谢分享,thank you

网友(2017-06-28):
我想,流程无非就是:根据要求设计原理图;计算:压力,流量等;根据计算结果选型;按照选型样本设计油路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