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令表如何转换梯形图

楼主(2016-08-12):
  公司现在有一个西门子300PLC的程序是指令表编写的(以前的一位电气前辈写的,现在在其他地方高就去了) 用编程软件打开后 转换成梯形图始终转换不了
请教各位电气大神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怎么解决

网友:
梯形图可转化为指令表,指令表如果删除了部分一些没用的指令之后,就不可能重新转化为梯形图了。你手上的指令表应该是之前的那家伙简化过,删除了部分没有用的指令,已经不可能在软件上转化为梯形图了。

网友:
s7-300的有很多指令语句是无法转换成梯形图的,梯形图可以转化为语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