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后建模打开一次,装配图里就不见了?

楼主(2016-08-12):
装配后,打开建模看了一下,没有修改也没保持,可是装配图里那个建模就没了!!!
有没有啥办法解决,我也没更改也没保存。。

网友:
可能性有几个,比如你将部件的文件删除了,或者转移到别的文件夹,因为装配的部件要在一个文件夹内,才有效,才能显示;还有可能是你误操作,将它隐藏了,或者将部件在装配体内删除了,等等。

网友:
装配约束可能有问题。

楼主:
看楼上两位的回答,还是我的操作有问题,我再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重新打开后没有显示,在左边勾选一下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你误操作整体压缩了,解除压缩即可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
残酷的现实证明我太水了
装配导航器里面的“√”选上就出现了

不过不解的是为啥我对建模没做任何更改,只是打开看一下,直接关闭 没保存,装配导航器里的“√”就被取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
残酷的现实证明我太水了
装配导航器里面的“√”选上就出现了

正如你的名字一样,状态已经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