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带逆流功能的调压阀也有逆流现象?

楼主(2016-08-12):
我在使用不带逆流功能的减压阀的时候也能出现气体逆流的现象,但是如果压力低于0.4Mpa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残压,也就是不能完全的逆流,查找资料也没有查到为什么,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们先来看一看带逆流的减压阀的气路图:左侧气路就有一个带逆流的减压阀,它内有一个单向阀,出口压力大于进口压力时,气体倒流。如果不带逆流的减压阀,那就没有那个单向阀,正常使用下设计上来讲据说是应该不会倒流,但也有说法事实上会有少量逆流。所以我认为如果它工作正常,即使是不带逆流的减压阀有少量逆流,是不影响其正常工作的。

楼主:
嗯,这个问题我实际测试了,如果不带逆流的减压阀非要逆流使用的话,压力高的话逆流很明显,但是压力降低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两端的一种平衡(也就是压力不能完全释放,出现背压),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