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数点引起的大型质量事故

楼主(2016-08-12):
       今年年初设计了一台大型剪切机,上周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传动部位的第二级出了大问题!初一听吓的我头都发焖,那可是一个1吨重的齿轴和一个4吨重的齿轮啊,还有齿轴上已经热装了一个齿轮,轴两端两个skf轴承已装好,已经进入最后装配阶段了,发现和大齿轮不能啮合,冷静下来分析计算:
mn=24,z1=80,z2=18,a=20,螺旋角为11度,中心距为1200,经过一系列计算总变位系数+0.0834,平均分配一下x1=+0.0417,x2=+0.0417,计算公法线长度w1,w2,其中w2=185.1几的样子,具体多少忘了,可是悲催的事是x2写成l了+0.417,这样公法线算出来w2=190.6多,齿肥了,得单边往下磨将近2.5mm,在哪办?

  方案:把齿轴拆下来,这个过程也是艰难,做了好多工装,那几次领导都要放弃了,要割,保轴承,顶住压力,拆!准算才下来了,上磨床磨,这个时候已经不能用滚刀了,齿面已经渗碳淬火了,因为硬度,已经滚不动了,魔到30到余量左右,表淬了一下,打硬度,还行,基本达到要求,然后精磨到公差带,表淬,到这跟齿轴算是保住了。

       总结:公法线计算和查表互相验证,仔细核对齿轮参数表,交由审核,室审,工艺各自核算,机床操作者最后一次核算方能加工。

       各位社友引以为戒!!!各路大神,大牛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提出来一起探讨。

网友:
说的都对。
但机床操作工是不能指望的,一般来说他们按要求加工,没有校对图纸和工艺文件这个职责。

网友:
为什么重型机械设计工资 高呢   就是这个道理。  大缸  大齿轮  大箱体  大连杆  大销轴 等等  都不是 一般机械范畴 所能理解的。

网友:
多花了不少钱。

网友A:
考核要受影响了吧?

网友A:
大型质量事故说法不妥,重大质量事故可能又够不上。
严重质量事故吧。

网友B:
尽量用齿轮计算软件画图,软件自带有参数表,这样可以减少差错。

网友C:
正常来说,你设计,出了图纸,应该有检查核对的工程技术人员,人对图纸设计及计算方面进行核对,因为通常设计者犯了错,自己是经常检查不出来的;最后领导还要签名,领导也应该检查一下。但现在许多厂都是设计者出图,就直接加工了。

网友(点评):
这个小厂都这样,大厂这样就不应该了

楼主:
有审核,室审,和工艺,但他们都没算,一路绿灯,造成今天的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质量事故说法不妥,重大质量事故可能又够不上。
严重质量事故吧。

嗯,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用齿轮计算软件画图,软件自带有参数表,这样可以减少差错。

公司不允许,只能用CAXA出工程图,这次纯属手误,自己没核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核要受影响了吧?

嗯,受影响是肯定的,费时费工,影响了工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受影响是肯定的,费时费工,影响了工期

不做不错,
不必挂心;
汲取教训,
轻装前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审核,室审,和工艺,但他们都没算,一路绿灯,造成今天的局面

这样还好,他们也能分担责任;而且这事故还能最后修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还算庆幸。

网友:
这小样了,亚特兰大掉下来,还不是一个小数点,那才厉害。

网友:
这都是中国企业管理一篇混乱的必然结果。我们用的是大连理工大学开发的齿轮参数生成插件,可以嵌入到cad中使用,只要你不动,就不会错,而且方便快捷。

网友:
各位请教个问题,齿形和齿向修形是怎样算的?

网友:
哈哈,得亏是大了,小了你咋整

网友:
设计疏忽容易出大错,我们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来说,你设计,出了图纸,应该有检查核对的工程技术人员,人对图纸设计及计算方面进行核对,因为通常设 ...

问题就在这里,设计者的主管往往管签字,不懂这方面的细节,领导一般也没有时间来审核这。这就容易出错,手算和设计软件核对一下,这个的确很有必要!

网友:
受益匪浅啊